请问用7810可以将-15V变换成-10V的电源吗??

楼主(2005-12-23):
请问用7810可以将-15V变换成-10V的电源吗??

楼主:
请问用请问用7810可以将-15V变换成-10V的电源吗??吗??它的1、2、3脚是怎么接的!?我只知道用7810可以将+15V变换成+10V的电源!!

网友A:
7810只能把+15V变成正10伏电压,1脚输入2脚地3脚输出。可以采用7910,其1脚为地,2脚为输入3脚为输出

网友B(2006-01-22):
用7910即可其它会出问题

网友C:
79系列的稳压块,不怎么熟悉,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