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人机界面的连接问题.谢谢

楼主(2005-12-23):
问题很菜.因为不懂.别见笑.
人机界面是一个显示屏.只有电源和传输接口.请问操作界面怎么做的.程序怎么输入?用什么通讯?用什么软件?先问这些.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A:
什么人机啊?

楼主:
不知道.因为不懂.随便说一种最常用的.谢谢.

网友A:
那就是编程和通信在一个口了

网友B:
每种人机都有它附带的编程软件的,直接写好传进去就可以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你用的是eview或者weinview的可以咨询:0755-33346382

网友C:
下面资料试试看 ! 人机与MB1结合教学 ======= 目录 ======== 1.GP 教学 农业灌溉监控管理系统 2.人机与 MB SPLC 连接教学范例 停车场控制系统 3.带MODBUS协议 国产MB1 SPLC的介绍 4.Pro-face 人机与 MB1 结合教学 5.WEINVIEW 人机与 MB SPLC入门教学 6.WEINVIEW人机与多个MB SPLC连机技术 7.WEINVIEW 人机与MB1 SPLC 结合教学, 家庭自动化 8.WEINVIEW 与 MB SPLC连机教学 循环生产线管理系统 9.WEINVIEW 人机与 MB SPLC 教学 汽车轮胎平衡较整系统 10.WEINVIEW 人机与 MB SPLC结合应用教学在自动裁切机 11.无锡 信捷 人机与SPLC连结教学 12.无锡信捷人机与 MB SPLC 做分布式监控 13.上海天任本文显示器接口与SPLC连结教学 14.CERMATE人机与MB连结教学 15.上海博深本文显示器接口与SPLC连结教学 16.富士人机与MB SPLC连结入门教学 17.上海博深本文显示器与MB 十二个结合范例 18.信捷本文显示器与MB 十二个结合范例 19.威伦人机与MB 五个结合范例 http://www.comwap.com.tw/HTML/HTML_GB/K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