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插补问题怎么做?

楼主(2005-12-23):
+/-10v模拟量控制伺服,位置环用单片机实现,电机端多转绝对位置编码器,3轴联动
要实现曲线运动,如何做?

网友A:
用http://www.google.com/搜索“数控插补”

网友B:
编曲线程序,因不知您的板卡是什么板卡,能支持什么程序,所以具体无法给您解释,一般为G代码或是程序语言如basic,c之类的

楼主:
是MCS-51程序,自己做的控制板,驱动器是旧的,仅能接受+/-10V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C:
自己规划各轴的位置——时间曲线,以规划值为依据对电机进行控制。

楼主:
刘老师,谢谢啦!我采取分段控制,每段都要等到定位结束,这样一来速度上不去,怎么办?

网友C:
不要等定位结束,在运动过程中实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