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y平台的速度和那些参数及因素有关系啊?

楼主(2005-12-23):
三轴xy平台,xy轴行程为400mm,z轴为100mm
三轴都是用松下的伺服400w的电机及驱动器,现在伺服电机每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我设定为8000。
各轴的丝杠为(HIWIN) 10mm
脉冲当量设定为800

可是就是不知为什么机器在运行过程中速度就是上不去呢?

网友A:
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

800个脉冲走1mm

上位机的脉冲频率可以发到多少?

楼主:
chonger008:
你好!
我的上位机用的是pc来控制的,采用的是深圳众为兴的ADT850的运动控制卡来做的,这个控制卡的最大脉冲输出频率可以达到4MHz

网友B:
调一下电子齿轮就可以了

楼主:
山涧:
你好!
您说调一下电子齿轮就可以了,但我还是不太明白啊,麻烦你能否说得详细点啊?在此先谢。

网友C:
速度上不去,你需要什么速度?达到了什么速度?

网友D(2008-08-25):
对于较长的直线运动,如果没超过板卡的限速,速度应该可以上去。

对于圆弧运动或微段直线运动,速度能上到多高就要看板卡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E:
“对于圆弧运动或微段直线运动,速度能上到多高就要看板卡的技术水平了”

================================================================================

我们这里称之为“小线段光顺技术”,已经实际使用4,5年了,出去的系统也有万套了。

网友F:
需要多少速度呢?  控制卡脉冲频率够高,伺服的转速能到这么高?

网友E:
“控制卡脉冲频率够高,伺服的转速能到这么高”———对于伺服的执行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对于特定运动目标,控制卡给出的脉冲频率是否可以达到足够高往往会成为制约系统最终运行速度的瓶颈,这就是6楼所言“对于圆弧运动或微段直线运动,速度能上到多高就要看板卡的技术水平了”的道理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