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差分脉冲输入接法与集电机开路接法在控制中有何区别?

楼主(2005-12-23):
(无正文)

楼主:
补充:我是说采用位置控制时差分脉冲输入接法与集电机开路接法在控制中有何区别?

网友A:
差分脉冲输入又称长线驱动方式,他和集电极开路接法同为松下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时的控制方式,但用得较多的是差分方式,一般plc,板卡为差分脉冲方式,脉冲频率最高为500khz,有的板卡为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脉冲可达到200khz,现在A4系列有专用的差分接口,如果上位为差分接口接伺服驱动器的差分接口频率可达2mhz,否则为500khz.

楼主:
山涧: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谢谢两位!让我又知道了新知识!!

网友:
在控制上没有区别,在电气上有区别。OC方式抗干扰能力比较差,但是电路简单。

网友C(2018-05-06):
还能回帖赚分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