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请教~~

楼主(2005-12-23):
以下为行车电气控制图:其中接触器KM1用于接通天车升降电机,KM2用于控制天车横移电机!在该电路中:KM1,KM2,U1,U2均为互电互锁控制! 我用的是Auto CAD画的图片,怎么都传不上来,请教你们怎么把图片上传的!

楼主:
我的电路是用Auto CAD 画的,无法上传,提示说格式不对,你们用什么把Auto CAD的格式转换的

网友A:
申请成为VIP会员方可上传图片,如果你是按要求转变格式就可上传,如不是的话,用语言表达。

楼主:
哪么请教一下,如何把CAD格式转换成JPG格式?我试了一下,用ACD See无法打开CAD文件!

网友B:
参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9287 先用 HyperSnap 截图,用 GIF 格式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