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控制电路额定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05-12-23):
请教各位: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因为格式不对,无法上传!电路画出来以后,现在要计算里面的电流,以确定选择多大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热保护器等,在该电路中,有接触器线圈,中是继电器线圈,计时器线圈,蜂鸣器,警报器,温控器线圈等,凭经验这些元件一般取多大的额定电流~请教! 我尽量赶快电路上传上来 请各位指正!

网友A:
你可以采所有和然后根据配置和使用乘以一定的倍数.

楼主:
我把各接触器的线圈电流取1A,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和时间继电器线圈0.25A可以吗?我昨天出差的时候问过副总,他说控制电路电流一般不超过20A,我算过两组设备的控制电路电流都在30A,是不是我的电流取大了?现在各元件都还没有买,要先算出来才能决定买什么元件!主要问题取电流值

网友B:
电路电流一般不超过20A,足够了。

楼主:
16个接触器,30A 60A都有,中间继电器有9个,加上各种蜂鸣器和警示灯,时间继电器有6个  我按上面取的额定电流算出来很大,有三十多安培

网友C:
查找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接触器的选型资料,它上面有各项技术指标,
比如吸合功率,动作功率等.一般是很小的,功率一般在0.5W以下,再根据你的控制电压,加上必要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认为你的计算用处不大,无非是选保险和导线截面积,一般经验,15A保险座,保险芯15A以下的几个规格都可装,对于导线1.5平方即可最大2.5平方,那是为了好布线整齐,计算半天也出不了这个结果。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一个接触器选用0.25的电流就行了,(16+9+6)*0.25
二次电流选用10A的就行了

网友E(2006-02-01):
应该是一个接触器选0.1
a够了

网友F:
同意 Liyinwu的观点

网友G(2006-12-21):
控制电路的空开一般选5A、10A,元件不多时选5A即可,你那种情况选10A可以了。控制电路的电流不是计算来的,因各个电器元件不同步动作,不同时通电,只根据经验。热继电器的选择一般是负载额定电流的1.05倍,调试时根据负载的实际情况整定。

网友H:
接触器的吸合电流一般都在100mA左右,继电器则50mA左右,取1A太大了!!蜂鸣器一般25mA,普通LED的指示灯15mA!!可以去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