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路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05-12-23):
有两组电炉丝,按以下两种方法接在三相380V电源中,怎么计算各自的相电流?
  1:三根功率为7KW,电压为220V的炉丝,按Y型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
  2:三根功率为7KW,电压为380V的炉丝,按三角型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
请问怎么计算各自的相电流?
   另外:如果用变压器来为以上两种方式供电的话,请问变压器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有使用价值,顶一下!

楼主:
我好急啊,
等着用呢?
那位高手赶快教教我啊.

网友A:
直接给电炉丝供电就行,为什么还要通过变压器给电炉丝供电?

楼主:
TO:Liyinwu
实际上这是把我的工程给简化出来的模型,
工程上是要用变压器的.而且功率很大.

网友A:
明白了,该下班了。以后交谈。

网友B:
不就是W=3√UI吗?翻来复去的应用就是了。如果用变压器,变压器的功率大于21KW就行。

网友A:
W=3√UI吗?翻来复去的应用就是了。 乐此不疲说的对。

网友C:
乐此不疲说的对

网友D:
设计工程,一般用电总功率等于变压器功率的70%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对于Δ接,线电流I=7000W/380V?还是21000W/380V?

网友C:
3根7KW的电热丝,不管Y接还是Δ接,都是21KW

网友C:
P=√3UI,就是这个P用21KW来计算

楼主:
 TO : 曹大平 及各位
   很感谢你们,
 但是,按此方法算出来的话两种结果是一样的啊??
我的想法对吗?

网友E:
没错啊,两个电路的相电流是一样的,因为总功率都是21KW,不管你是什么接法,他的功率就是21KW,电流当然也一样。 注意U是线电压而不是相电压。

网友F:
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知识,顶一下~~ 呵呵

网友G:
两个电路的相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H:
1.7000/660=10.1A
2.10.1/1.732=5.8
1.12-20VA
2.6-10VA

网友I:
1.220V接在380V上会烧坏
2.7000/380/1.732=10.6A;10KVA以上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怪人在 2005-12-30 17:49:00 发表的内容:
  1.220V接在380V上会烧坏
2.7000/380/1.732=10.6A;10KVA以上
--------------------------------------------------------------------------------------------
呵呵,220V的电热丝,Y接到380V时,如何会烧?

网友J:
 建议大家看一看指点江山“我有话要说!看完再骂我!加精”这个帖子。

220V的电热丝,Y接到380V,会烧,我反正是第一次听说,:) :)

虽然允许犯错误,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呀。。。!!!!

网友I:
  呵呵,没看Y接......

网友K(2006-02-01):
220V的电热丝,Y接到380V,会烧,我反正是第一次听说,:) :)
如果不在中点加零线很容易烧/

网友L:
三相交流电的功率计算是P=(3)UICOSQ,现在这里是电阻丝, 是阻性负载,所以COSQ=1,所以P=(3)UI,公司中的UI指的是线电压,线电流,220V,7KW的电热丝,Y接到380V,是三相平衡负载,不会烧。Y型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相电流=7000/220,
                                     p=(3)380*7000/220=21KW
按三角型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相电流=7000/380,
                                  p=(3)380*(3)7000/380=21

网友M:
7KW的电阻丝采用Y接时的线电压为相电压的1.732倍,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因为三相负载平衡,所以I=P/U*COS@=7000/220*0.8=39.77(式中的功率因数通常取0.8),然后可以根据它的电流求出Y接时的总功率P=3U相*I相*COS@=3*220*39.77*0.8=20.99KW
若采三角形接法,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为相电流的1.732倍.又因为是对称负载不论是采用Y接还角接它的总功率是不变的.所以可用公式I线=P/1.732*U线COS@=20.99/1.732*380*0.8=39.9A,I相=I线/1.732=39.9/1.732=23A

网友N:
好帖子,顶一下。
另:220V的电热丝,Y接到380V,会烧,我反正是第一次听说,:) :)
如果不在中点加零线很容易烧/
没有零线的话,在这里并不会出现容易烧的现象吧?断一相后,另外两组电炉丝反倒成串联在380V电压下,每组只承受190V电压(假设每组功率平衡)

网友K:
以前在工厂时有制做烤箱,买的是220负的发热管。采用的是6条并接,18条星形接法,开始没有加零线使用,刚用几天有烧一条。烧了后没有去换。也许因为电流不平衡,接下来又烧了另外的,后来换了后就加了零线,用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才有加零线的说法

网友O:
电热丝是纯阻性负载,用纯感性负载直接代换后,还能这样计算吗?请教各位。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胡红林在 2006-2-1 16:01:00 发表的内容:
  7KW的电阻丝采用Y接时的线电压为相电压的1.732倍,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因为三相负载平衡,所以I=P/U*COS@=7000/…因为三相负载平衡,所以I=P/U*COS@=7000/220*0.8=39.77(式中的功率因数通常取0.8),...
--------------------------------------------------------------------------------------------
功率因数通常取0.8是怎么来的?阻性负载也取功率因数,而且就算是电动机功率因数也不会这么低吧?

网友P:
请问楼主,你说的相电流是指电阻丝的吗?

网友Q(2006-12-21):
变增益位置调节是什么意思

网友R(2008-09-09):
请问我现有125KW三相的发热设备(发热管),怎样计算电流,要选用多大线径(铜线).谢谢!!

网友S:
125000=√3UI

I=125000/(1.738*380)

=191

75mm2

网友T:
电炉丝应该不分220和380的吧,看你怎么使用了,Y型和三角形接法计算公式都是P=1.732UICOSΦ.

网友U:
学习了,正在用电加热管。

网友V:
7KW/220V的电热管的电阻值是一定的,在三相电源为380V时,如果Y接,每根电热管承受的电压为相电压220V,功率是7KW;如果三角形接,则每根电热管承受的电压为线电压,即380V,通过欧姆定律,就可以计算出此时电热管的功率,从而确定你的变压器的功率。

网友W: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X(2008-10-09):
高手过招

网友Y:
学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Z(2008-11-23):
请教 :中央空调制冷主机674KW/380v,母线槽供电,为何B相电流大于A、C相电流10%?电机检测正常,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AA:
有点偏差是正常的 但是10%不知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AB:
你那个空调电流是测的进线电流,还是电机电流?如果测的进线电流就是正常了

网友AC: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AD:
下面引用由jaysd发表的内容:
三相交流电的功率计算是P=(3)UICOSQ,现在这里是电阻丝, 是阻性负载,所以COSQ=1,所以P=(3)UI,公司中的UI指的是线电压,线电流,220V,7KW的电热丝,Y接到380V,是三相平衡负载,不会烧。Y型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相电流=7000/220,
p=(3)380*7000/220=21KW
按三角型接法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相电流=7000/380,
p=(3)380*(3)7000/380=21
p=(3)380*7000/220=21KW 是如何计算出结果为21KW的???

用钳形表测量单根线的电流为多少?

网友AE:
20楼的,既是是380v的电压,Y型接法时两相电压是220吧。

网友Z(2009-05-05):
对:杨一帆啊 关于

你那个空调电流是测的进线电流,还是电机电流?如果测的进线电流就是正常了

内容的回复:电机电流

网友AF(2011-05-04):
我们用30KW风力发电机,满足额定转速200转,引出3跟火线,用3角形解法,每两根线的中间为220V,5KW的电阻丝。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输入发电机的力矩突然加大,导致输入发电机的链轮强烈震动,齿轮异常。空载的时候串联3个1000W的灯,很亮!有懂的高手多指教,我们厂里等着急用。 QQ  497639993   邮箱  49763999@QQ.COM 谢谢了

网友AG:
这个确实值得大家讨论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