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实习STEP7中数据比较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5-12-23):
最近在实习PLC的编程,有个问题很疑惑,如下面这样的的控制要求:进IC反应器的流量由X[0-1100m3/h]来确定,进IC反应器的流量必须大于循环池进水量Y[0-1100m3/h]的1.1倍我现在知道,X,Y都是AI输入,我想问下,"大于循环池进水量Y的1.1倍"这条件怎么实现,他们是AI输入,要先进行转化才能比较吗?转化的话转成什么类型的呢?
刚学,对数据类型这块很不熟悉,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A:
你是什么PLC,用户手册或帮助文件中应该有说明。

楼主:
西门子S7-300的,CPU是315-2 DP

网友B:
你可以把输入的变量地址定义成INT类型,例如:PIW384 类型定义成INT .
把X和Y通过功能块FC105转换一下,把Y的转换值乘以1.1后和X的转换值比较.

楼主:
PIW384 是什么命令?
还有X和Y通过功能块105转化的目的是什么?我把Y定义成INT后乘1.1和X比较不可以吗?

网友C:
PIW384只不过是外设输入字地址,FC105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1)) * (HI_LIM-O_LIM)] + LO_LIM
我认为不转换为工程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B:
FC105的输出是REAL型,
INT乘以1.1和乘以1的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