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能否同步?

楼主(2005-12-23):
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能否同步转动?如果不能,有何办法?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要闭环控制才能实现。

网友B:
用同步控制器

楼主:
哪个公司经销同步器?发份资料看看。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一台变频器带动两个电机,这两台电机机械上是互相独立的吗?如果是互相独立的话,用一台变频器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怎么可能呢?电机机械特性的差异和机械负载的差异造成的转差率的差异如何解决?

楼主:
是互相独立的

网友C:
建议用两台变频器分别驱动两台电机,要看同步精度要求如何?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考虑成本的话采用电位器分别控制AVI模拟输入频率给定端子即可,再好一点的话采用上面提到的比例同步控制器。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就得用矢量控制变频器闭环控制,两台频率给定采用数字控制了。

网友D:
两台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本身就有不同的转差率

网友E:
题目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怎么都扯到两台变频器了?第一点,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没问题。第二点,一定要用开环,特性要调软(如果两台电机带刚性连接的负载)。第三点,速度精度和同步精度可能不是太高。

网友F:
我被搞糊涂了!

1.李老师,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两台电机,没法用闭环吧?

2.如果两台电机的负载是同一个东西,比如传送带,特性调软是很好的方式。

3.如果带的是不同的负载,根本没有办法同步!!!要调速同时调速嘛!

4.我没有说错吧?:)

网友G:
不可能同步,即使速度差不多,也可能刚好凑巧,不时调试的结果。负责不同,电机不同,供电频率相同(一台变频器驱动),怎么可能同步呢?

网友H:
变频器本来就支持带多台电机运行的,但控制精度不会很高,同步时的转速和转矩的误差应该可以控制在3%以内的

网友I:
我考,用一台变频器如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并且连闭环控制都不能实现,只能用V/F控制模式。如果两台电机连接在一个机械设备上(硬性连接)那么可以用2台变频器做MASTER(速度控制)/SLAVE(转距控制)方式控制。如果两台电机分别连接两个机械设备,那么可以考虑用同步的方式控制。

网友J:
能行吗?是不是75KW的两台电机用160KW的变频器啊

网友K(2013-01-06):
对:耐压关于一台变频器带动两个电机,这两台电机机械上是互相独立的吗?如果是互相独立的话,用【b】一台变频器【/b】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怎么可能呢?电机机械特性的差异和机械负载的差异造成的转差率的差异如何解决? 内容的回复:

您好  我想讨教下两台160K的电机的同步方案  我QQ是630713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