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防盗

楼主(2005-12-23):
和同行交流:
利用电动机的绕组作为导线,串联一个交流接触器,当有人割断电动机的导线时(偷盗时大多先进行这一步工作),交流接触器失压回位,常闭触头接通报警电路,达到防盗的目的.不知道这个方法的可行度是多少?

网友A:
兄弟,不行吧,这个有点类似一个回路里100W和40W的灯泡串联,串联回路中电流处处相等,接触器受得了吗?  偷窃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如是晚上可以在电动机处接三个灯泡指示很简单,还有装缺相断相保护器,不过电路真的缺相断相也会报警。我的方法也不是很好,抛砖引玉吧!

网友B:
呵呵呵,亏你想的出来,这种精神要顶!
如果你说的是在电机不工作的情况下把电机线圈窜入接触器回路,那到可以试试,用直流继电器可能好点,要试验一下才可。

网友C:
楼主:
     问题是安全才是第一啊,把人电死了就得不偿失咯。
还得负法律责任。呵呵

网友B:
电死人这个问题好办,用直流继电器24或36V的不就解决了吗?各位别说,这个办法还真有点意思呢,呵呵呵。

网友D:
方法的可行度是可以.不过太麻烦.考虑别的简单实用的方法好一些.如报警装置.

网友E:
你可以用电流继电器啊,没有电流的时候输出一个信号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