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照明电路零线不能和动力线零线共用

楼主(2005-12-23):
本人在接线中,将一灯的零线接到动力线的零线上,结果只要一开灯总开关就跳闸,查电路也没问题,再试,开十次灯只有一两次不会跳闸,后来吧灯的零线直接道总零线接线端子上,上面的问题就没了,一切正常,谁能高诉我是什么缘故吗

网友A:
是不是用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
是的用的是漏电开关

网友B:
总开关是漏电开关吗?

网友B:
零线火线都应该从漏电开关的负荷侧接.你这样接线叫跨接,会造成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C: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D:
你说的"动力线的零线"是地线吧。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E:
因为照明用电是单相220V,如白炽灯为例,当灯泡点亮时,电流通过灯丝与零线形成一个回路,自然零线上也会带电,若此零线与动力系统的零线共用,会使动力系统的外壳带电,(动力系统的零线通常都是搭接在壳上)

网友C:
楼上,除非零线断了,否则不会带电的,这一点你理解错了。

网友F:
总之有漏电开关的只能在漏电开关输出侧接负载就对了。

网友G:
这是以为朋友贴的系统图.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H:
漏电开关的负载的零线,一定要经过开关的不能跨过的

网友I:
我是学工业电气自动化的新手,没想到大家经验都这么丰富,佩服佩服~~  小弟在这有礼了~~  望各位师傅多多赐教~~~

网友J:
肯定是用了漏电开关啦。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流氓海豚在 2005-12-23 16:54:00 发表的内容:
  零线火线都应该从漏电开关的负荷侧接.你这样接线叫跨接,会造成漏电开关误动作.
--------------------------------------------------------------------------------------------
支持

网友L:
 用漏电开关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的,照明是不能那样接的,动力线没问题。

楼主:
谁3能说说不能接漏电开关的原理吗

网友M:
漏电开关把三相电和工作零线的矢量和作为检测结果,不为零就认为漏电,然后跳闸。

网友B:
上面大家是朋友画的图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如果照明或是动力回路完全从漏电开关负荷侧接线,那么在开关内部的零序互感器二次侧就不会产生使开关跳闸的电流或电压信号.
假如一个照明负荷的相线和中性线分别接在漏电的电源侧和负荷侧,
那么漏电开关所带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照明回路.也就是跨接.漏电开关就会误动作.
原理有点象:接点定律.

网友N:
动力的零线是过漏电保护开关的。所以就不行。很正常。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5-12-23 19:26:00 发表的内容:
--------------------------------------------------------------------------------------------
我是新手 能简单叙述下此 图吗? 谢谢 朋友!

楼主:
我认为是,我自己接的灯线和动力线不是路线.而灯和动力线都有各自的漏电保护开关,而我将灯线回路为了就近,接到了动力线的回路上去了,所以,一开灯漏电保护开关就动做了,可是,有时开灯漏电保护开关一点反认都没有,搞的我都不知道漏电保护开关是不是有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