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家来看看,变频器控制行车的电路~~

楼主(2005-12-23):
以下为行车电气控制图:其中接触器KM1用于接通天车升降电机,KM2用于控制天车横移电机!在该电路中:KM1,KM2,U1,U2均为互电互锁控制! 注:中间继电器U1为正反转控制,其中常闭触点接变频器的正转端子,常开触点接变频器的常开端子!U2为二段速控制,常闭触点接变频器的一段速控制端子,常开触点接变频器的二段速控制端子。 请问二次控制这样做可以吗?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我要在二次电路上空气开关和执着触器,如何选择?就是说如何计算出二次电路中的额定电流?

楼主:
控制电路下面的两个小图是变频器的端子接线控制图

网友A:
控制回路看不清楚,也看不懂。怎么接触器线圈有和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相串的,有和两个中间继电器线圈相串的,还有单个中间继电器线圈单独的,搞不明白。请楼主给具体描述一下。

楼主:
KM1用于控制行车的升降,KM2用于行车横移,中间继电器U1和U2分别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二段速,因为行车横移和升降的速度是不同的,所以选择了两段速控制!中间的常闭开关是为了防止误操作而设的为互锁。控制电路下面的两个小支路用于控制行车的前进和后退,用自锁控制,在自锁中,和KM2的常开触点相串联的常闭触点为行车的行程开关,用于给行车定位!

网友B:
请问楼主该行车所用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我对此很感兴趣,谢谢先!

楼主:
我现在还处于设计阶段,还没有确定选择什么型号,只有功率定了下来,1/4HP的电机!该行车用于化学镍金生线上,负载不大

网友B:
奥,呵呵,难怪。如果采用锥形转子电机,估计无法用变频器的,那种电机只能直接满压启动。
制动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采取什么措施?

楼主:
以前做设备的时候,有一种电机带制动功能,比普通的电机多出多一个线圈,当线圈没有电的情况下,电机处于抱死状态,当通上是的时候才可以转动,但是公司里以前设计的是用刹车电机!还在讨论,呵呵~~

网友B:
那种电机我见过,一样要满压启动的,里面采用半波整流给电磁铁通电顶开制动盘。如果欠压的话,那就无法顶开。
采用外置式的电磁报闸可能好办点吧(控制电路则要改了)?呵呵,随便聊聊的,没有细想。

网友A:
祝你好运!

网友C:
问一下U1 U2是什么?

楼主:
我用U1控制变频器的转向端子,正转OR反转,互锁!U2控制变频的二段速端子,高速OR中速~也为互锁~ 电路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控制电路里线圈不能串联吗?
其它中间的常闭触点是互锁和防止误操作而设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于给行车定位,在指定的位置上停上来,吊起负载,放到另一个指定的位置!

楼主:
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上面行车横移控制线上我要加六个行程开关!头一次搞设计,以前只是做设备调试安装的,没有做过这个,凭经验画的,马上就要做了,在联系材料,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各位不吝赐教!菜鸟先行谢过~~
原电路是用两个变频器控制的,是后来我自己临时将电路改成了一个,我一直在考虑,可能有些情况还没有考虑到!大家来帮忙共同进步~~

网友C:
控制电路里线圈不能串联.一个线圈只能出现一次.怎么有自锁...重画一个吧.

网友B:
控制电路暂且不论,元器件的选型总要先定下来吧?呵呵呵,要不怎么样讨论呢?

网友D:
继电器线圈是不能串联的,我们应在讨论之前,楼主应把控制电路重新确定下来.

楼主:
多谢谢各位指点,我已经改成并联的了,共用一个启动按钮!如果哪样改一下的话,请各位看一下其它地方是还有错误的地方呢/
请问“大家是朋友”老兄,这个电路里的自锁有问题吗?请指教,谢谢~
获益非浅啊!!

网友C:
运行途中怎么停止.?

楼主:
自锁的常开开关相串有定位用的常闭各程开关

楼主:
常开触点上串有行程开关

楼主:
要求是这样的:按一下横移开关,行车在下一个定位点停下,如果一直按住横移按钮,行车一直走!现在改成这样行吗?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不 妥的地方,谢谢~

网友E:
行车一般操作比较频繁用 ,变频器控制的话变频器能受得了吗?

网友F:
如果用一个变频器的话,升降要快一点,走行要慢一点,同时进行这样的操作,那怎么办啊.

网友F:
多少千瓦的电机,和变频器呢.多少钱啊,

楼主:
这个在同一时间只能进行一个操作,行车把药水槽里的PCB板完全拿出来,然后再可以前进或者后退,不然PCB就碰到药水槽上了!电机也很小,1/4HP的电机!

楼主:
变频器用三菱!用不了多少钱的,很小的带刹车的电机,老兄,这个电路里还有问题吗?

楼主:
控制电路里面的线圈串联,我已经改成并联的了,让他们共用一个启动开关,也是自锁电路,请教~~~该电路还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E:
抱刹回路还没有设计,取工频的电源就比较麻烦

网友G:
变频器用在电梯行车上,好象要装刹车电阻的吧?具体我有点忘了,请你在查下变频器资料:)

楼主:
刹杀是用的是带刹车的小电机,比普通的电机多两根引线!不需要另外的电路控制,接在动力线的接触器上就行了。我们公司里的主管是这样说的!
垃圾场老兄,请你说祥细一点行吗?
这个行车是半自动电镀设备上的,很小的一个行车,行车的轨道就做在药水槽上,用几个方钢支撑行车的轨道!
谢谢各位指教,感觉这两天学了好多东西!感激不尽。。。

网友G:
TO:啊强
我所说的刹车电阻不是你认为的电动机上的抱住电机的哪个,我说的是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可能我描述有误。功能好象是电机刹车时产生的制动电流会损坏变频器,制动电阻是释放变频器制动电流的。因为我们在做一个翻转天车的项目的时候烧掉过变频器,所以提醒你注意一下,普通的电机如水泵等自由停机的设备就可以不安装这个装置的。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注意这个方面,或许也不会影响到你们。仅供大家参考:)。如果有变频器高手也请指点我一下。

楼主:
TO:任云翔 老兄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提醒!!我会参照说明书认真考虑的。
我以前用过制动电阻,但是在停机的时候变频器很容易保护,记不清楚是不是过流保护了。对于小功率的变频器,制动电阻可不可以省去呢?

网友G: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烧掉的是1.1KW的变频器。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变频器的技术服务部,他们有最标准的答案的。

楼主:
我改过的电路,大家帮忙来看看,感觉不简捷

楼主:
和上面的控制电路基本一样,我只是把中间继电器分开来控制,共用一个按钮!看看怎么吧

网友F:
如果电机少于7.5千瓦的话可以不用制动电阻
根据你所说的已经有制动电机了.

网友B:
“刹杀是用的是带刹车的小电机,比普通的电机多两根引线!不需要另外的电路控制,接在动力线的接触器上就行了。我们公司里的主管是这样说的!”
“动力线的接触器”在哪里?图纸上好像未标出。

楼主:
有面有动力线的配线图,KA1 KA2为接触器!分别控制电机的升降和横移

网友H:
麻烦!!等我有机会把公司的行车电路原理图给你们,也是变频的,还带参数呢。

楼主:
TO:微积分兄台
能不能发给我的信箱里啊?感激不尽啊!
nangongfengyun@163.com

网友F:
微机会兄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啊.我也想学习学习
madongju22@sina.com

网友I:
楼主画的图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有哪些要求,我帮你画一份传上来对比一下.
谢谢!

楼主:
行采两个两个1/4HP的小电机,用在电镀生产线上的!要求,接一下前近按钮,行车在下一个定位点停下来,如果一直按住前近按钮不放,行车一直往前走!

楼主:
TO:盖仔
还有一点就是行车的升降和横移速度是不同的,以前用的是变速箱,现在改在了变频器~~ 所以我用了变频器的两段速!

楼主:
没有细看,仔细一看,还有错的,我今天又改了!

楼主:
要求:行车的升降一个速度,正常前进一个速度,当接近定位点的时候低速行驶,确保在定位点的惯性最大限度的隆低!按下前进按钮后松开,行车在相距最近的定位点停下,如果一下接住前进按钮不放,行车一直以正常的快速行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J:
该电路不行。用plc控制很好作到。但变频器用台达好/不要刹车电阻。自由刹车
电机要单独用刹车电源,(当接近定位点的时候低速行驶)这个时候你要升降的话可以吗,继电器电路这时候不较麻烦。低速的控制点路在没没有看到呢。有机会把原图发给我看看。liang.guo.sheng@163.com

网友K:
这样的电路的很简单呀/怎么还要讨论呀

网友K:
变频器下面最好不用接触器,那样的话就不可以实现降压了呀,你想变频器一直在输出,接触器一动作那不是还是全压启动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合适

网友B:
您好,梁兄,请问变频器如何能控制锥形转子电机?如何解决刹车弹簧的压缩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J:
TO 吴刚。本人05年6月使用过。用7.5kw变频器控制4台1.5kw行车行走电机/
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顶开/用没有问题/电机的磁场没有改变/就可以使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J:
TO 思乡。变频器下面再好不用接触器,那就是可以了。(那样的话就不可以实现降压了呀,你想变频器一直在输出,接触器一动作那不是还是全压启动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变频器不是降压,是变频。你说的很奇怪

网友L(2006-01-22):
哎 一本变频器的说明书我零星看了三年 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各位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简单的编程功能 您们讨论的高低两段速 /plc控制 /是否要制动电阻/接触器与变频器的前后位置/采用什么样的电机/。。。。。。根本没必要讨论
主电路错了 再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吧

网友L:
"您好,梁兄,请问变频器如何能控制锥形转子电机?如何解决刹车弹簧的压缩问题
TO 吴刚。本人05年6月使用过。用7.5kw变频器控制4台1.5kw行车行走电机/
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顶开/用没有问题/电机的磁场没有改变/就可以使用。你可以试试簧的压缩问题?谢谢指教"
梁兄及吴刚 电机的速度调整到多高时 磁场足够可靠地克服弹簧的弹力 有结果吗
用7.5kw变频器控制4台1.5kw行车行走电机 这个电路有点麻烦 你用了多少个按钮 还是用简易程序控制 需要额外的组件吗
象恒压供水一样吗?

网友B:
我还是认为变频器无法驱动锥形电机,这种电机一定要满压启动,否则磁场拉力不够,克服不了刹车弹簧的阻力的。
如果居然能顶开弹簧,那就失去了使用变频器的意义,这时应该就和直接启动差不多了。
想想,电动葫芦升降电机,如果能柔和的启动,那该延长多少寿命?但如果用变频器来“柔和”启动,能实现吗?

网友B:
1.5KW行走电机还是属于小锥形电机的,刹车盘是平面形,3kW以上的锥形电机刹车盘也是锥形的了。

网友L:
    以前设计建筑用梁柱时 每套用一个公式都有一个安全系数 累计就很大了 相信锥形转子电机的设计在磁场做功克服弹簧力方面应该留有教大的富裕量 通过实际测量 设置变频器的合适低限频率 电机就可以在工频上下调速运行
    1.5KW行走电机还是属于小锥形电机的,刹车盘是平面形,3kW以上的锥形电机刹车盘也是锥形的了 ——于我可是新知识

网友J:
TO 吴刚     变频器的启动频率可以设置大些/
锥形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当能是为了工作流程中的需要,不是为了起动需要。我觉得小型锥形电机有时可以代替刹车电机使用

网友C:
这个帖子我要加精,不是因为电路好,其实电路不好.我是实话实说.是因为楼主把实际中的问题拿出来讨论.
欢迎大家把实际中的问题拿出来讨论.这样大家掌握和学习经验的机会就多.

网友M:
 TO:微积分兄台
     能不能发给我的信箱里啊?我也想学学,感激不尽啊!lan790412@126.com

网友N:
这位兄弟,请问你的电路图是用什么控制,我没有时间看以上的东西。是LOGO还是PLC,不会是继电器元件?

楼主:
设备已经做出来了,全用继电器控制,我会尽快把电路用AUTOCAD画出来上传给大家~~如果大家谁还有更好的方案不如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共同进步!

楼主:
我补充一下,这个电路是用在电镀设备上的,用于控制电镀药水CAO上的小行车,行车要准确的把药水CAO里的电路板挂蓝提出来放在另一药水CAO里,所以刹车装置是不可少的!这个行车不是普通的起重行车~

网友O(2006-04-07):
原理图没问题,但是控制回路有问题。两个电机是同时工作还是单一动作?

网友P:
楼主,我也是才进入这个行业高设计的。不过我觉得你这个电路的问题是乎也太多了吧,我认为行车的话应该是用点动而不应该带自锁,而且同一个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可以在电路中多次出现吗?
仅代表个人观点,请各位大虾指正

楼主(2006-07-04):
在个电路中,线圈串联确实是错误的,谢谢各位的指点!但是这个电路里面,必须用带自锁的,这个行车不是普通的行车,是架在电镀设备上的一个附属的机械部件,要求必须能够按下运行按钮以后,自动定位到某个药水槽上,提起药水槽里面的挂栏!这个电路要求有自动运行和手动运行两种方式!

楼主:
这个电路两个关键是:自动运行和精确定位!定位不好就无法提起药水槽里的挂栏!

网友N(2007-11-19):
首先应该把你的控制要求及特点发表出来。

网友Q(2008-01-18):
有细看,仔细一看,还有错的

网友R(2008-10-26):
行车的控制点用多方位的呀!!!无线与手动控制真难搞定而且复杂死拉

网友S(2010-07-28):
变频器自身就带刹车制动功能,最好用3台变频器这样控制各方面都可以简捷得多

网友S:
关于20/5T行车变频改造说明
近年来,电控技术特别是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大有一统电控传动系统的势头,起重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和可编程逻辑控制技术,真正实现了变频器在位势能负载上的应用,可取代传统的起重机调速系统,适用于新设备的制造和既有设备改造。
  起重机变频调速电控系统与主令控制器,制动器、限位开关等配合使用,用于要求高调速性能的交流起重机起升和平移机构或其它物料搬运系统。变频调速系统可工作于50Hz电网,供电电压位3×380V范围内,最大可控制2×200KW交流变频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制动和可逆运转与调速。
工作原理
  由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可知,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可分为改变转差率S,改变极对数P和改变电动机供电频率f1三种。
变频调速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定子供电频率来改变同步转速而实现调速的。要使异步电动机的供电频率可变,就必须有一套变频电源。变频调速设备就是将恒压、恒频电源转换为变压、变频调速的变频电源装置。
由于变频器变频的控制方式现有 u/f=c恒压频比,磁通矢量和直接转矩(DTC)三种控制方式,因此起重机变频调速电控系统,在起升机构中选用高性能磁通矢量控制开环或闭环变频调速方案,而在平移机构中采用u/f协调控制的开环或闭环变频调速方案。
系统构成
  变频调速电控设备由核心部件变频器和它的外围可选件如电源进线开关、线路接触器、辅助开关、辅助继电器等组成。起重机变频调速系统由主令控制器或电位器做为输入给定,通过变频调频调速电控设备、限位开关、制动器等配合使用,来控制起重机和其它物料搬运系统中的起升和平移机构交流变频异步电动机起、制动、可逆运转与调节。
主要技术性能特点
采用先进的现代交流变频调速和可编程控制技术,对传统的门、桥式起重机所有电力拖动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使门、桥式起重机实现平稳操作,提高运行效率,改善超负荷作业,消除起制动冲击,减少电气维护,降低电能消耗,提高功缺因数等均可取得良好实效。同时该系统还具有过电流、机故障保护等,新系统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1、调速范围宽,可实现有精确控制定位要求的作业;
2、软启动、软停止的功能降低了机械传动冲击,可明显改善钢结构的承载性能,延长了起重机的使用寿命;
3、高集成度组件及高可靠性低压电器,有效解决原电气系统接线复杂问题,不仅降低了系统故障机率,而且易维护;
4、电动机在零速时,能全力矩输出,即使制动器松动或失灵时,也不会出现重物下滑,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5、具有快速的动态响应,不会出现溜钩并真正实现“零速交叉”功能;
6、具有自动节能操作模式,能较大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和整机工作效率,节能效果显著,平均节电率可达20%以上;
7、采用变频调速系统后,可完全杜绝操作人员违章操作。(打反档)
(2) 满负载时在空中制动停车或再提升时 不产生溜钩现象;

主要技术参数
电源频率:50Hz±5%
主回路额定输入电压:380V±10%
额定输出电流:最大2×450A
控制电动机容量:最大2×200KW
控制回路电压:AC220V/AC380V
频率范围:0.01~400Hz
频率精度:最高模拟输出±0.1%(25±10℃),数字式指令: ±0.01%±0.1%(25±10℃),
起动频率:0.5~60Hz
调速范围:起升机构:最大达1:50;平移机构:最大达1:30
调速静差率:<3%
调速精度:起升机构±0.5%~±0.01%;平移机构±3%~±0.03%
起动力矩:150%Mn/0.5Hz

附:主钩变频改造具体说明
调试行车 额定载重:25吨
电机; 起重机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22KW 225M1 8级
额定电压: 380V
减速机: ZQ650-40.17-3CA 电磁报闸
上位机:48EH PLC
机器:VFD 37KW 制动单元: 4030 电阻:
使用 向量开环. 使用外部端子启动,
多段速: 0.5HZ 2HZ 11HZ 25HZ
控制时序:
上行: 先运行0.5HZ ,1—2S后,待机器的输出电流 到达额定的60%以后,
给出信号, PLC 再松开电磁抱闸, 重物上升.依次切换至2HZ ,11HZ ,25HZ
停止: 先减速至 0.5HZ 频率稳定后,合上抱闸, 停止机器
下行: 基本一样.
设定:01-01:50 01-02:380
05-00:01 后,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