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控制回路操作方式改变问题?

楼主(2005-12-23):
我单位Honeywell TPS 系统的一块卡上的控制回路的操作方式会自己改变,在自动状态下运行得好好的,会突然改变为手动状态。以更换过FTA板,仍不解决问题。

网友A:
不会吧,兄弟,我也想知道.
如果解决了,发个贴子上呀.

网友B:
把PV信号加到历史组,突然改变为手动状态的时候,检查变送器的输入信号是否低于4mA或高于20mA。

再检查组态内容是不是定义了什么安全策略。

网友C:
这种情况是有的,有的安全策略做了这一点,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把自动切换成手动的状态,如,判断现场是否短线,有意外情况发生,设定值与测量值偏差过大,阀位的实际输出值与PID计算后的输出值偏差过大等等

楼主:
在常规控制点组态中,有一个BADPV mode shed option处理选项,一般都选no-shed, 是不是选了shedhold 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列为的系统这一选项都是怎么选的?

网友D(2010-04-02):
应该是PV值出现了坏值造成的自动转手动.可查一下EVENT

网友E(2010-06-30):
如果PV值出现了坏值,会造成的自动转手动.

网友F(2012-10-01):
对:0953关于把PV信号加到历史组,突然改变为手动状态的时候,检查变送器的输入信号是否低于4mA或高于20mA。再检查组态内容是不是定义了什么安全策略。 内容的回复:

和你的情况不同,我公司出现的问题时设定值自动变化,是软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