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初次使用心得与问题
弯弓。。。

楼主(2005-12-23):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S7-300,S75.3进行编程,感觉没有CONCEPT和CIMPLICITY好用,因为我是菜鸟,第一次用CONCEPT和CIMPLICITY,很快就上手了(有程序参考)。用S75.3总是卡壳,呵呵,不过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西门子秉承了德国人的风格很严谨,只要理解透了,熟悉了,那我可能会比菜鸟厉害一点了。
   一、硬件配制,很形象,直观,但是要一步来,挂DP时一个DP占2个槽。(呵呵,会配,但讲不出来)
   二、点表:输入信号I,输出信号Q,中间地址M,模拟量输入PIW,模拟量输出PQW,注意的问题应用M区时,MX.X与MDX不能冲突。点表可以由EXCEL导入导出,编辑很方便,而且智能查错,时间的地址是有自己的格式的。
   三、编程,可以建功能块FC,FB,调用很方便,虽然不能随便用连线连,麻烦些,但是可以定义临时变量。他自己有好多编好功能块,例如FB41是PID调节,FB105是读取模拟量的,但是要按他的方法去应用。这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
   四、模拟器,使用很方便,也就只是使用方便。
可能大家看了还是不明白我讲了什么,呵呵,没办法,我是菜菜,程序也还没编完,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问题,一起探讨啊。我正做一个空调的项目,呵呵,我正准备解决的问题是:用一个热蒸气阀和一个冷蒸气阀来控制中控室的温度的PID调节。哎,玩不转啊,我目的是,输出大于50是开热蒸气阀,小于50开冷蒸气阀,不知道是这样理解的不?
慢慢玩,玩转了再来说几句。

网友A:
读取模拟量的是FC105吧

网友B:
西门子的s7 算是简单了,它的升级版pcs7功能更是强大,而且它使用FBD编程的更简单,已经集成了虚拟仪器里的东西.可惜还没有这方面的软件

网友C:
大家一起进步啊 :)

网友D:
鼓励
德国人的编程风格是很严谨,但熟悉了之后发现还是这种严谨的风格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