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和机械负载机械特性曲线

楼主(2005-12-23):
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运用越来越广泛,如果根据电机厂家提高的计算参数正确的画出不同频率下的机械特性曲线,并和机械负载特性曲线一块分析,以便运用和分析问题,请教各位了。

楼主:
也就是根据电机厂家给出的名牌上的技术参数画出机械特性曲线。

网友A:
任何转动设备都有它的转速/效率的特性曲线.额定转速一般是最佳点.请各位讨论.

楼主(2006-12-06):
变频器恒转矩调速V/F曲线和机械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