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的启停

楼主(2005-12-23):
我今天看了一个大哥的帖子:是这样的,用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一个指示灯组成一个电路.
要求:按钮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看了他的帖子后,我发现有一个错误,但是现在我找不到了

网友A:
 我今天看了一个大哥的帖子:是这样的,用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一个指示灯组成一个电路.
要求:按钮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看了他的帖子后,我发现有一个错误,但是现在我找不到

网友B:
什么电路这么厉害

网友C:
可以成立。但比较麻烦。用3个中继就好办了。但这个电路的特点是不现实/

网友D:
用一个按钮,但要有2对常开触点,

网友E:
如果真的要实现一个按钮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起停.要用三个中间继电器,(在普通的继电器范围,不考虑电子元件)

网友F(2006-01-22):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但是只是适合在软件里实现,要真正用于实际,接线太复杂,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要电路的话可以给你(梯形图)

网友G:
支持楼上的意见,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要想经济实用就使用一块电子元件的小电路(9012、9014、D882P构成的驱动小型继电器的轻触式电子开关电路),就可以轻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