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高手帮忙-----铜排的选择与电流电压功率的关系

楼主(2005-12-23):
小弟有礼了,现急需铜排大小的选择方法.
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A:
十下五;百上二;70、95两对半;铜线升级算。
意思是:10平方以下的导线它的载流量是线径乘以5;以此累推。上面的都是铝芯导线的算法,要是铜线就把1.5平方的线按照2.5平方的算就行了。

上面是一般导线的计算方法,铜牌的计算和上面的方法差不多,就是把倍数降低,至于具体多少,再查一查吧!我以前做直流退火设备的时候接触过铜牌母线,具体设计理论以前记得都找不到放在哪儿了

我公司里的原来都是用铜排的,但是由于价格太贵,就改用铝排了,铜排的二倍就够用了!成本还降低下来了。

网友B:
  若是主母线宜控制在2A/平方毫米以内,不是主母线的可以过3A

网友C:
铜排母线按照5A/mm2选择就行了.

网友D:
可以查国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