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载波频率是什么?对电机运行有什么影响?如何进行调节?

楼主(2005-12-23):
(无正文)

网友A:
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吧??

楼主:
对,那天打错了;请教专家给予解答

网友B:
有些牌子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中有介绍。下面摘抄部分内容,供参考:
▲ 森兰SB40
F79 载波设定 出厂设定值:2 设定范围:0~7
说明:设定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需要静音运行,请设置 F79≥5,本系列变频器采用IGBT作主器件,载波频率可设定为2~9KHz,采用较高载波频率时,电流波形好,低频时转矩大,噪音小;但载波频率的增加使主器件的功耗增大,变频器效率降低,电机转矩减小。采用过低载波频率时,低频时可能使变频器运行不稳定。
如果在出厂设定载波频率以上运行,F79每增加1,变频器需降额5%使用。
▲ 普传Pi97
载波频率调整(功能号41)
此功能主要用于改善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噪声及振动现象。由于本家族中除“T”型机种外均采用IGBT模组作为主开关器件,故此,可用载波频率较高。此时电流波形比较理想低频时转矩大,并且,电机噪音小,在需要低频输出大转矩及静音的场所非常适用。但此时主元器件的开关损耗较大,整机发热较多,效率下降、出力减小。与此同时无线电干扰较大,在对EMI要求较高时尤应注意,必要时可采用6.2节之滤波器选件。高载波频率运用时的另一问题就是电容性的漏电流增大,装有漏电保护器时可能引起其误动作,也可能引起过电流的发生。
当低载波频率运用时,则与上述现象大体相反,过低的载波频率将引起低频运行不稳,转矩降低甚至振荡的出现。
不同的电机对载波频率的反应亦不相同。最佳的载波频率亦需按实际情况进行调节获得。但随着电机容量增大(例如大于22KW),载波频率应该选得较小(3K以下)。
“T”型机种是使用GTR为主开关器件,由于器件开关速度的限制,最高可用载波频率以2KHz左右为宜。
▲ 三肯SAMCO-vm05
CdO51载波频率
● 设定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的功能。
数值越大,载波就越高。但是由于运行状态及容量的差异,最大载波自动变化。
Cd051=0~130
注意1:如果降低载波频率,来自电机的载波噪音虽然会增大,但是泄漏到大地的电流会减少。
注意2:将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为高频率使用时,请调大载波的设定值。
我查了一些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关于载波频率的调整,一般只说明载波频率对电机噪音、电容性漏电流、主元器件的开关损耗和无线电干扰的`影响,不谈对低频输出转矩的影响。只有“普传”和“森兰”讲了对低频输出转矩的影响,并且说法一致,即提高载波频率可以提高低频输出时的转矩。同时,“普传”和“森兰”都强调了采用IGBT作为主开关器件的具有这个特点。

网友A:
载波频率用以改善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对电机噪声/谐波干扰会有影响。
通常,提高载波频率会减小电机噪声,但是相应的谐波也会增加,如果在出口设备(对EMC要求较高)上,通常要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C(2006-02-10):
错了,越高电机就越安静.就是S S声越小,
越低电机就越响,就是S S声,但越低,对电机的寿命.对电路的干扰就越小.不同容量的变频器可掉节范围不一样,

网友D:
载波频率越大,会对其他器件(比如:PLC)造成干扰就越大。

网友E:
载波频率 大 载波频率 小
马达噪声 小 大
电气干扰 大 小
开关损耗 大 小
不同容量的变频器可掉节范围不一样,
载波频率越大,整机温升就越高.

网友F(2007-10-20):
不同意
森兰SB40
低频时转矩大,噪音小的说法,我正想知道低频时转矩是大还是小,但是今天我调试三碁SA-4110运转时电机有唧唧唧唧的响声是pr71(PWM载波频率选择)选择了2=6KHZ的原因,出厂是3=9KHZ,越小值电机响声越大.到底谁说得对呀?!

网友F: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就是决定逆变器的功率开关器件(如:IGBT)的开通与关断的次数的频率。
它主要影响以下几方面:
1、功率模块IGBT的功率损耗与载波频率有关,载波频率提高,功率损耗增大,功率模块发热增加,对变频器不利。
2、载波频率对变频器输出二次电流的波形影响:
当载波频率高时,电流波形正弦性好,而且平滑。这样谐波就小,干扰就小,反之就差,当载波频率过低时,电机有效转矩减小,损耗加大,温度增高的缺点,反之载波频率过高时,变频器自身损耗加大,IGBT温度上升,同时输出电压的变化率dv/dt增大,对电动机绝缘影响较大。
3、载波频率对电动机的噪音的影响:载波频率越高电动机的噪音相对越小。
4、载波频率与电动机的发热:载波频率高电动机的发热也相对较小。
在实际使用中要综合以上各点,合理选择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一般电动机功率越大,载率选项得越小。

网友G:
下面引用由CXTHLZX在 2007-10-20 7:45: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就是决定逆变器的功率开关器件(如:IGBT)的开通与关断的次数的频率。
它主要影…
--------------------------------------------------------------------------------------------
不错!

网友H:
载波频率高了泄漏到大地的电流会很大 也就是感应电很大 特别是
低频率下运转电机时 最明显.

网友I(2007-12-23):
申炎仁说得很全面,
具体的调节要结合现场以及运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