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热过载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5-12-23):
各位好!
本人有个关于热过载继电器的问题.想请教,望给予指引.在此谢了!
目前世面上所用的热过载继电器的复位开关就直接在继电器上面,每次复位都必须打开控制箱的门来按.这样很是不便.
1,不知道有没有电子式的?就是有接线端,可以用开关,连接线连接起来,要复位的时候按一下就可以复位的那种.有的话在什么地方买?
在线等. QQ:534776516 TEL:13229165188
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有电子式,不过还是要打开控制箱的门来按了,呵呵

网友B:
什么设备过载这么频繁啊,到了要用这种“好办法”的地步?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什么烂设备.
是这样的,我做了个短路试验,利用的是三安的保险丝,当短路电流达到三点四五安的时候就熔断保险.
可是这种试验每天有人来看个四五次,所以用保险丝觉得太浪费了.
由于这种是让别人看的,所以安全方面比较重要.于是想利用过流装置进行复位,这样比较好.
还望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谢谢!

网友C:
要是热元件经常动作,一个是你的电机选型有或是热元件设定值过小,在就是你的机械负载有问题。

楼主:
我这个不是负载的问题.不好意思.
这是我这个试验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不动作,那我这个短路过电流的试验就不算成功.

网友D:
热继电器都有手动和自动复位.你调一下.

楼主:
不是的,我是想用线接出来,用一个开关进行复位.不知有没有?
就象记数器的信号输入一样,给个信号记个数一样和方式来复位.

网友E:
“目前世面上所用的热过载继电器的复位开关就直接在继电器上面,每次复位都必须打开控制箱的门来按”————有些热继电器有自动复位功能,例如施耐德的热继电器,你把复位按钮按下顺时针旋转到“AUTO”状态就可以自动复位了,为什么需要手动复位呢?
如果需要没有保险丝的那种,你直接用电动机启动器(就像空气开关的原理,但带有电流调节功能)、电子式电流继电器(可以安装在电控柜面板上,而且比较大方)等电气元件不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再找找试试!!

网友F(2009-03-21):
有没有试验电流并能调节大小的仪器

网友G:
热继电器有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两种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