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系统的反馈原理

楼主(2005-12-23):
我想请问,伺服带的两个反馈有一个是旋转变压器,一个是光电编码器,是怎么构成反馈的?
我想试它好不好,必须带光电编码器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再说明白一点,可以吗?看不明白!!!

楼主:
就是弯管机的b轴,是英国爱迪迅的技术,长治锻压机床厂生产的,现在b轴总是报警,显示2,电极自身带个旋转变压器,轴上连个光电编码器,我怎么检测是那的毛病呢>

网友B:
肯定是机械负载超载了。

楼主:
是呀,机械挺复杂,后来才想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