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使用SIEMENS热电偶模块

楼主(2005-12-23):
我是第一次使用SIEMENS的PLC,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如何使用西门子的热电偶模块(8通道模拟输入模块),经过转化后的数值如何读出?

网友A(2008-05-07):
你要读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网友A:
S7-200模拟量采集信号举例4-20mA信号

本实例的的CPU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变送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度,即0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欧姆可调电位器,简单编程如下:

温度显示值=(AIW0-6400)/256

编译并运行程序,观察程序状态,VW30即为显示的温度值,对照仪表显示值是否一致。

网友B:
模拟量数值除以10,就是要显示的温度!西门子破玩意特殊!

网友C(2009-02-26):
接热电偶当然读的是毫伏信号了,说说300读热电偶的程序怎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