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实际用过导电膏的?

楼主(2005-12-23):
各位好!母排现在一般采用铝排,可接触处容易发热,我很早就知道有导电膏这种产品,就是涂在接触点上的,据说可以大幅降低接触电阻,保护不被氧化之类。但我未用过,请用过的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新玩意儿,没有见过~你们哪有卖的吗?

楼主:
有网页介绍的,好像是福建一家公司生产的

网友A:
看了,没有解绍成份的文字~不如老兄就做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给大家买个经验~

楼主:
http://www.daodiangao.com/
就是这里,呵呵,我可不是给人广告啊,只是我很感兴趣,如果真那么好,那就物有所值了。

网友B:
母排用铜的较多吧,导电膏有含锡的和含银的。电力系统好像用锡的吧。

网友C:
导电膏没有什么,一般母排线压接时涂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D:
导电膏用于面连接效果好.是老产品.其实你测一下导电膏的电阻.很大.还是大家讨论吧.

楼主:
效果怎么样?有明显的效果吗?谢谢

网友E:
保护接触面不被氧化而已.用凡士林也可以.

网友F:
以前记得维修遥控板导电橡胶,还有印刷电路铜线断路时涂的那个东西能导电   不知道能用在接线排上吗?

网友G:
我们用导电膏多数用在功率比较大的隔离开关上(1000A以上),将导电膏涂在开关的触头上,以便开关合闸和分闸时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H:
导电胶一般为黄色透明胶状液体,也有乳白色的不过很少。在涂胶之前要将接触面打磨平整,然后涂上胶层,胶层不能过厚。使用很简单。能增大接触面的电流量和防止接触面氧化功能。我们现在的铜排都采用镀锌铜排了所以不经常用到了:)

网友I:
我用过导电膏但是我还没觉得它有什么大的用处~~还在观察!!我用在最多的地方是用于连接伺服的插座接口上!!

网友J:
配电柜内出线开关的插接头上。

网友J:
另外,凡士林导电效果怎么样,原来用那玩意,现在改用导电膏了。

个人感觉凡士林保护接触面不被氧化还可以,至于导电性好,减少功耗等等就不知道真正有没有这种效果了。

网友K:
防腐、降温、降阻新材料,福大导电膏
“志坚”牌DG系列导电膏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力、冶金、矿山、轻工、建筑、交通运输等部门的高低压电器设备的制造、安装、运行中作为交、直流导电排搭接处接触面涂敷,可避免接触面产生电化腐蚀,可代替接触面搪锡及镀银工艺,并可代替铜铝过渡线夹,工艺简单。导电膏也广泛应用城市电网及农村电网的建设改造工程。有利于降低接触处的接触电阻(比未涂敷下降25%~95%)及温升(比未涂敷下降25%~70%),大大减少有功电度的损耗,提高电器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志坚”牌DG系列导电膏具有滴点高,耐高温,抗氧化,抗霉菌,抗潮湿,抗酸雾,抗盐雾,耐电化腐蚀和化工气体腐蚀,高温不流淌,低温不龟裂,理化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的特点。适用于各种不同环境,尤其在湿热或含有化工腐蚀性气体的恶劣环境下(如电解、电镀、海上舰船、铝电解槽槽、化工厂,钢铁厂、矿山、蓄电池接头处)使用效果更佳。本产品无毒,无味,对皮肤无刺激。
“志坚”牌DG-1高温型导电膏(电力脂)
※ 适用温度: -25℃至170℃;
※ 主要特点: 克服原产品保质期内硬化问题,理化性能稳定、耐高温、使用寿命5年;
※ 应用范围: 一般用螺栓紧固的或有一定压力的电接触部位;
※ 作    用: 代替搪锡,镀银工艺;代替铜铝过渡接头;防腐蚀,提高安全性;节电。
“志坚”牌DG-2宽温型导电膏(电力脂)
※ 适用温度: -60℃至270℃;
※ 主要特点: 滴点大于300℃,理化性能更加稳定、优异的高低温性能、使用寿命5年,国内独家生产;
※ 应用范围: 国防、军工及民用重要设备的电接触部位;电石炉、电炉炼钢、电炉短网等电接触部位;
※ 作    用: 代替搪锡,镀银 工艺;代替铜铝过渡接头;防腐蚀,提高安全性;节电。
“志坚”牌DG-3活动型导电膏(电力脂)
※ 适用温度: -40℃至170℃;
※ 主要特点: 不含金属成份,摩擦系数极小;理化性能稳定,耐SF6气体腐蚀;应用在冶炼厂的电槽内不影响电解产品质量,国内独家生产;
※ 应用范围: 活动的电接触部位如:隔离开关、刀闸、SF6断路器、天车电导轨及电气化线路;冶炼厂的电解槽。
※ 作    用: 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防腐蚀;节电;降低活动电接触部位的接触电阻和温升。
“志坚”牌DG-1G家用型导电膏(电力脂)
※ 适用温度: -25℃至170℃;
※ 主要特点: 节电效果明显,使用简便,对皮肤无刺激,耐潮,国内独家生产;
※ 应用范围: 家用阐刀开关、保险丝接头插座、大功率家用电器的插头、家用视听设备的插拔件及电位器等;
※ 作    用: 显著的降温及节电;避免氧化腐蚀、提高可靠性、减少用电故障。
福建省福大导电膏开发有限公司
莫敏敏   0519-6121983   13004388147
http://www.daodiangao.com
sales@daodiangao.com

网友K:
大家讨论得好正确呀,我们福州大学导电膏就是国内做导电膏的权威企业,欢迎来电来函和大家共商导电膏的技术和使用。福建省福大导电膏开发有限公司
莫敏敏   0519-6121983   13004388147
http://www.daodiangao.com
sales@daodiangao.com

网友L:
任云翔: ‘铜排都采用镀锌铜排’是不合理的:‘锌-铜’属于不推荐的接触电偶配合,由于微电池效应会在结合面产生腐蚀。铜排表面保护应该采用镀锡或者搪锡处理。

网友M:
一般凡士林就可以

网友N:
只是知道有这个东西,还真没用过,今天长见识了,看来以后要使用了.

网友O:
我用过;效果不错;以后如果大家擦拭线路板.可用涤特醇,比酒精好;6千伏发电机因油腻多导致静子绝缘不好;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另外“涤特醇”是什么东东啊?
周公说的有道理,高压目排我见过的一般都是铜镀锡的。

网友P:
母排最好用铜,电流大的可以镀上锡,再在接头处抹上导电高。因为你的接头处的接触表面不可能很平整,中间难免有接触不到的地方所以导致接触面减小,导电高就是填补其中不能接触的部分位置,散热到没听说有这功能!

网友Q:
http://www.ngame.com.cn/bbs/?a=12241

网友R:
导电膏我们用的多,楼上有朋友说是黄色和白色的,我们用的是锂基脂那种颜色的。以前都用凡士林,但凡士林的滴点较低,70度左右就化了,而导电膏可达到200度左右。作用就是隔绝空气,防氧化,当然还导电,顾名思义嘛!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S:
导电膏我用过.是灰色的那一种.我用万用表测过,电阻很高?????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T:
是有这个产品,以前我用过,效果还可以.不过市场上我就没看过了.

网友U:
导电膏比凡士林好太多了

网友V:
我也用过,在小电流下没什么效果,在大电流下也没明显的效果

网友W:
导电膏我只知道它自身电阻好象并不是很小小,在对接头进行使用时,能较大地增强接触效果,降低接触电阻,多年前我们就用,现在手边有就用,没有也将就,但在关键地方,一旦出问题就不得了的地方,是不敢马虎的.

网友X(2006-11-22):
在10年前用过导电膏,是原来的旧电线电缆细拉设备从新加坡倒过来的,配套的电柜年龄比我还大是70年的,母排上有铜锈了,我们在接线前都用导电膏处理过。

网友Y:
学习一下,以后可能用

网友Z:
以前用过的,但我们感觉不是很好,我们一般用上铝母线上,最后都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点蚀,所以我们早没用那玩意儿了.

网友AA:
好东东啊!!!哈哈!!!

网友AB:
用过导电膏。我们主要是用于点焊机通水电缆连结烧坏处,如果更换电缆,太浪费,涂一些导电膏还是可以用的。好东西。

网友AC:
导电膏不错,降低接触电阻,防氧化

网友AD: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AE:
头次听说这玩艺,长见识了

网友AF:
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AF:
导电膏效果不错

网友AG:
10年前就用过了.

网友AH(2007-09-11):
提倡使用此产品

网友AI:
用的效果蛮好的

网友AJ:
是老产品了

网友AK:
     用过,没觉的多好

网友AL:
用过,但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M:
导电膏20年前就用过,要注意两点:1、要买到正宗的产品(现在也搞不清那家好,自己做,白凡士林加鲖粉拌均)否则会适得其反。2、使用很有讲究,不是越厚越好,要涂抹均匀要不然会大大折扣。为了为了更保险,现在有厂家专门做铜铝板,一面铜一面铝就象铜铝鼻子,因是铜铝接触面是烧结在一起的,接触不到空气自然就不会氧化了

网友AN:
我用过,蛮好的,成都出的

网友AO:
我用过,单位的铜铝接头,我都用导电膏涂一遍,防止铜铝发生反映,我的是乳白色,进口的,很好用

网友AP:
用过但效果不明显,一般用在导电排上.

网友AQ:
下面引用由任云翔在 2005-12-26 11:10:00 发表的内容:
  导电胶一般为黄色透明胶状液体,也有乳白色的不过很少。在涂胶之前要将接触面打磨平整,然后涂上胶层,胶层…
--------------------------------------------------------------------------------------------
铜排镀锡,导电膏是黑色的,接地的铁条镀锌,乳白色的可能是导热硅脂

网友AR:
没有用过,一般都是用凡士林

网友AS:
现在供电局好像又不提倡用了,以前使用过,时间长了接触面就变硬了

网友AT:
用过.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AU:
我们用的是黑色的,涂抹在母排搭接处,不过弄到手上身上很难洗,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AV:
我用的是黑色的,涂抹在行车电轨上,效果很好.

网友AW(2010-05-28):
       纳米导电精是以全合成复合型导电高分子为导电素的新一类取代传统导电膏(又称导电润滑脂、开关触点润滑脂、接点润滑脂、导电油脂、接点润滑油、电子接点油、电子触点脂、电接点润滑脂、开关脂、灭弧脂),用于强电电接触导电与强电电接触保护的新型纳米导电材料,具有特殊的化学结构,其支链基团能和金属形成化学键结合,牢固地附着在金属表面,形成紧密的分子排列,对金属拥有优良的防腐、抗摩作用,在金属导体电接触中,电磁场使紧密的导电高分子更趋于定向排列,显示出奇特的电接触导电性,当压力大于10g/mm2时(纳米导电精依靠单个导电高分子导电),更拥有优良的导电性,其导电性能超过金属银。

        纳米导电精涂覆在导体的电接触部位后,能隔绝空气和水、工业大气、盐雾等对金属的侵蚀,能防止金属间的电化学腐蚀,能减弱电弧放电,能在湿热和污染严重的恶劣环境中长期运行;严酷试验前后接触电阻变化率微小。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南方地区空气潮湿、酸雨偏多,电接触部件易被腐蚀的问题。涂敷厚度只需10~20微米,创造了国内外类似产品涂敷厚度极薄的技术指标“极限”,较好地克服了我国北方地区空气干燥、灰尘较多,使用一般导电膏、导电脂、电力脂的涂层(0.2-0.3毫米)较厚,易吸附灰尘,活动电接触时产生电弧、烧坏设备的缺点。

       使用纳米导电精完全可替代搪锡、镀锡、镀银工艺、铜铝过渡板和铜铝过渡接头,并克服了铜铝过渡板接面和铜铝电缆直连接头,因其膨胀系数差别而松懈后加快腐蚀,导致用电故障的缺点,改写了国内外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室外铜铝件不可直连的历史。
  纳米导电精能有效降低导体触面的接触电阻,增加通电容量,节省电能。将纳米导电精涂敷到全新高压开关的镀银触头上测试,国内外大多数同类产品的电接触降阻率在10%左右,纳米导电精的电接触降阻率为液体型超过25%、膏体型超过28%;在现况电路维护时,对导体电接触降阻率最高可达90%以上,可平均节约电路接点耗能60%以上。在高电压强电流负载下,由于降低了导体间的接触电阻,从而减少了因接触电阻发热所致的温升和因发热导致电接触部件常被氧化的现象,且克服了普通导电膏因接触电阻发热导致其矿物油易熔化流失、金属粒子(纳米导电精不含金属粉末)裸露后被氧化而失去导电性的缺点,这就是国内外大多数同类产品只能半年,最长2年就必须更换的根本原因;在低电压弱电流的电路中,其优良的导电性可基本消除插拔件电接触不良的现象,防止引发电器火灾或产生用电故障。极大地提高了电网线路和家用电器、汽车电路等系统设备运行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对于当今能源紧缺的时代正是必不可少的首选节能产品。
  纳米导电精能在500KV高压和10kA大电流的电路中理化性能依然保持稳定。涂敷在电接触部位的护层,高温不流淌、不变干、无胶皮,-60℃低温不龟裂,即使在高电压大电流负载下接触电阻变化率几乎不随时间变化。较好的解决了电力行业希望电接触导电介质(导电膏、导电脂、电力脂等)具有较高稳定性的要求。一次涂敷正常可保室外5年以上、室内10年。

网友AX:
我用过,不过不是用在这上面,是在一个滑动接触的地方

网友AY:
我在ABB的变频器的自带的接线压线夹里面看见过。因为那次我没有用他的压夹。全部卸下来直接拧线耳。

网友AZ:
多年前用过,一般用在铝排 或者铝接头上 防止氧化的 凡士林也可以

网友BA(2012-02-05):
我厂专业生电接触导电膏(超达牌),  联系电话18761255518  13961933165  QQ353922813   王万白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