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5-12-23):
我用EX编了一段程序,在每次上电后,Y0与Y1之间是有时间间隔的,上电启动后,YO与Y1却同时输出,我在人机上停机后,在人机上启动,YO与Y1输出却正常了.每次都是第一次启动不正常,第2次开时就正常了,这是为啥呀?

网友A:
请分析一下时序的问题。
PLC是基于扫描的原理,虽然映像位状态变了,但必须待程序扫描结束后,进入IO扫描时才会更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