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 Error报警

楼主(2005-12-23):
请高人指点:我的FX2Nc大约闲置了2年,最近拿出来用,上电后Error等就亮了,一直闪烁不停,那位知道是何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内部的锂电池可能没有电了。

网友B:
BATT灯亮说明是电池没有电了,可以用软件清空PLC内存试一下看可不可以恢复

楼主:
经清空后正常恢复,非常感谢!

网友C:
应该是没有程序的原因

网友D:
如果是BATT灯亮就该是电池要没有电了,如果是cpu灯亮可以用软件清空PLC内存,我原来也遇国类似的问题,当然连上pc后,可以用软件诊断功能。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而且我的PLC也没闲置这么长时间,重新输一遍程序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