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CHV问题请教英威腾工程师

楼主(2005-12-23):
改造一设备采用了CHV的变频器(2.2*10 7.5*1 5.5*1 18.5*!)客户要求能准确稳定的显示出电机的转速,我采用了1024的编码器和PG卡,但是显示的转速值会以某个值上下闪动,稳定不下来,客户不答应,能不能调节哪个参数使它稳定下来???还有运行时会跳OC1或OC3是怎么会事,应该是我的哪个参数没调好吧?请出手帮忙!第一次使用这个不熟悉,请指点一下,参数调节都要调节哪些步骤,先谢了!!!期盼回复!!!

网友A:
楼主您好!
在采用闭环控制时,速度精度在0.1HZ以内变化是正常的,估计实际转速在1~2转内变化,精度是可以达到1:1000的.随着负载的变化,转速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变化的.
跳OC1可能和加速时间的设置有关.
OC3有可能和编码器的信号受干扰有关,请注意编码器的布线和防干扰措施,这个问题也可能是速度波动大的原因.
如有问题请致电客服中心:0755-86028400/8443/8448

楼主:
为什么我把加速时间设定到80还是跳OC1??自学习和电机参数设定有什么关系吗??多谢回复!!!

网友A:
抱歉回复得比较迟!一直在开会:)
如果一开始电机自学习不正确是一定会引起变频器跳OC1,OC3的,因此正确的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是矢量变频器正常运行的基础.
在进行电机自学习时要注意:
1.保证电机脱开负载,处于空载状态.
2.正确地输入电机的各项参数.
3.按照使用说明确认进行自学习.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希望我们所做的能使您满意.

网友B:
什么时候才能静态自学习啊.

网友A:
我们现在的CHV静态自学习功能已经做出来了,准备统一在软件升级1.3版的时候就将它加进去.
如果现在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订单中注明需要此功能,我们可以加入此功能.

网友C:
楼主:
变频器跳OC1或者OC3,也有可能是速度环PI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您可以根据负载的情况,对P3组的0~5的参数做相应的调节,如果是在低速时跳OC1保护,并且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说明PI调节器太强,可以适当降低P,增大I系数(P300、P301),同样道理,如果在较高的运行频率下,就调节(P303、P304),总之,要保证系统既有较快的响应速度,同时,有不能引起输出转速的震荡,更不能导致PI调节器的超调,楼主可以尝试如此这样。

网友D:
如果加装编码器,形成速度反馈,一般不会产生由于负载变化导致频率变化的。电机在负载变化时,速度会有一些波动,但加装编码器的目的就是通过速度反馈达到速度不要太波动。变频器的精度不够,控制方式也可能是V/F+PG.当然,如果用永磁同步电机,你变频器不好估计影响也不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