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5-12-23):
一台五相混合步进电机110BYG550BH在脱机不带减速箱情况下,用布包着轴转不动,要用钳子才能转动,更换轴承清理转子杂质无效,线圈没烧,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A:
你指的是在断电的时候还是带电但是没有运行的时候?
要是带电没有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

楼主:
当然是断电了,谢谢关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现象,因为这类电机采用高强度磁钢,由于内部齿槽效应,会有啮合转矩,有的电机可达额定保持力矩的10%.
另外,用外力转动电机时,要使电机的各出线头分开(断开),不能使内部的线圈短接.
还可以通上驱动器让电机旋转,听听内部有没有周期性的摩擦声,如有则该电机机械上有问题了.

网友C:
你真大胆!!不问原由就动手!!!

网友D:
请问电机转子取出来以后有没有锈迹。我原来有个客户用在磨床上面,油污和水顺着线流到电机里面造成电机转子生锈。用手转转不动,通电后能够工作,但是失步。

楼主:
没有生锈,每有杂质

网友E:
"用布包着轴转不动,要用钳子才能转动,更换轴承清理转子杂质无效,线圈没烧,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要干什么?修电机吗?

网友F:
看电机内有无刹车机构,或从外观看有无其他电源类的线

楼主:
不象版主说的话!

网友C:
用多久了???五相线之间有没有短路??

网友G:
同意hkmaple的意见

楼主:
五相线之间有没有短路

网友H:
力比较大是有可能的,通电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I:
电机坏了,呵呵!怎么坏的,不知道!

网友J:
步进电机一般不能随便拆卸的,因里面气隙很小,一般讲没有专用设备是无法重新安装的。现在到低是电机使用有问题?还是你感觉转不动有问题?帮主的意思也是这样,请不要误解

网友K(2006-03-28):
那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L:
正常现象,点击没坏让你给弄坏了。

网友M:
单个的混合式步进电机,你转动它时,相当一个发电机,如果把它绕组的引线短接,或者是松开,转轴的阻力矩会相差很大。
所以试验步进电机是否容易转动时,一定要把它的引线端头全隔开,不可团在一起。

网友N:
带抱闸的电机吧

网友O:
你把通电运行的情况说一下吧!

网友P:
hkmaple说得对呀!转动时应不要使外引线短路,否则你会转不动的,还应注意的是内部的杂物,即使很细小的,但是一旦有铁质进入是不好去掉的,步进马达不应轻易打开的!

网友Q(2006-04-27):
一、用钳子转动转动时是否有寸动感,就是感觉有一步步的阻力存在,如果有说明你的接线相间存在短接,最好将所有接线与驱动器断开并保证无短接再试。
二、另外步进电机即使线全部断开,还是存在阻尼转矩的,通常为保持转矩的2%-5%,小转矩的会高些,接近10%。您用的110的电机保持转矩在10NM左右那么阻尼转矩估计会在0.3到0.5NM之间,空载用手能转动应该也比较吃力,不会很轻松,呵呵
三、如果你没有空载转,只是把电机接线断开了,机械负载仍然连接的话,那么也存在机械传动的负载阻力,即便阻力不大,但对于电机轴半径那么短的力矩半径来说,可能就会产生相对大的阻力了。

网友P:
也可以上电试一下,没有什么关系的,一般不会对驱动器有伤害的,但上电之前一定要确定绕组未接地!

网友R:
to东方红茶:
你的问题是2005.12份的,现在还有人在关注,你到底找到原因没有啊?
如果找到原因,请分享一下,省的大家还操心分析呢!

网友S:
东方红茶的问题我这刚好遇到,我把现象说出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现在有一台PARKER公司的步进电机,在从销售商买回来时我做了空载检验:电机没上电时,用手转动电机轴运动几圈,无明显死点;上电后电机运动自如,测得径跳为0.02mm,噪声不到50dB。但将该电机发往机床生产厂家(我们的设备在外地生产)带上负载后,测得整个设备噪声竟达80dB!(我们生产这种设备已经有30多台了,都是用这种电机,正常噪声应是低于70dB)检查机械无问题后,又重新寄了一个新电机到厂家,换上后就OK!在和代理商检查由机床生产厂家寄回的有问题的电机时,发现电机有敲打的痕迹,电机不上电时,用手转动电机轴,有时用尽全身力气都转不动(在某点),有时又比较容易转动(同型号的正常电机较轻松的就对转动),通电再做空载测试,径跳没变,噪声稍比以前大了点(但也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我们在和代理商的技术人员一起将该电机打开后,发现轴承是好的,也没扫鏜情况。所以现在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Q:
即使没有扫镗情况,如果轴由于外力作用发生物理变形或偏置,尤其是转子永磁部分错齿结构发生改变或绕组部分发生改变都会影响步进电机的运行情况,混合式步进之所以称为混合式就是因为转子是由永磁的齿(通常为两组相同的错齿结构)和饶于其间的感应的阻线构成的,所以称为混合式的,这样的优点力矩大,步矩小,结构紧密。对应的还有永磁式步进和感应式步进。
  考虑步进电机的机械结构,一般建议客户在进行轴的加工和安装式不要用力敲击轴,不用对轴的很大的相对力,最好能固定轴进行加工轴的操作。
  同样伺服电机也有同样对轴的要求,当然伺服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其轴端安装编码器,避免对轴用力击大会损坏编码器。
  您的现象原因绕组出现电机内部短接可能性不是很大,机械部分变形可能性比较大。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并指正哦,呵呵

网友S:
谢谢凡夫俗子!

如果是轴(转子)发生了机械变形,那么应该每次转动电机时,在某点都会转不动,但这台电机有时用手转动时又没有死点!再帮忙分析下还有没有其它原因!

网友Q:
呵呵,举个例子:就好象黑夜一个圆形跑道上只有一颗石子不大但是踩到会扎脚,我们在上面跑步并没有看见它,一般情况下即使经过也很难会踩到它,因为它不大;但踩到它了就可以明显感觉它存在了,因为它扎脚。。。
    推想是变形没严重到我们转动每圈时都有感觉到阻力的地步。。。不知道有没有玩过一种金属的六角的“十字架”和一个金属椭圆圈相套的智力玩具的钥匙链。那个六角架只有在固定唯一的某一点才能从椭圆圈中取出和套入,六角架对圈的位置和角度都要固定,否则即使你怎么用力转啊,拽啊,咬啊,掰啊,当然挠也没有用,呵呵,都无法取出。。。所以带那个钥匙链从来不担心六角架会掉出来,因为即使处于那点了也要外力去推它才能出来,而且它经过那点是只会是在它自由晃动的瞬间
    我觉得那点变形卡死的位置应该很小,如果你转动过去的话因为滑动摩擦力比静摩擦力要小很多所以就能克服掉,而你转动中间换指有时恰恰就停留在那点上了,所以再转就阻力大了很多。。。你不妨以很慢的速度一点点逐步试,多试几次,看看每次出现时是不是在转轴转到同一点上。。。
    呵呵,我觉得这好象已经不是针对一台步进电机了,我们好象在侦破一个什么离奇案件一样,呵呵。而我就是个胡乱出怪主意,损招捣乱的臭皮匠。。。哈哈

网友Q:
实在不行,方便的话将罪证包好塑料袋邮寄给我,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或其他线索,哈哈

网友Q:
不行了,脑袋有点乱,等清醒了再来和你分析案情哦,呵呵...

网友T:
容易转动就坏了,我做过东方的步进,是很紧!

网友S:
to:凡夫俗子

昨天我又同代理商一起检查了电机,觉得轴承径向游隙有点大,于是就换了两个轴承。换轴承后电机转动很灵活,无明显阻力。但噪声还是较大

网友Q:
如果您和代理商量一下,能换一下转子试试,看看效果?
那换下的转子你再接到好的定子里,呵呵,就是看到底是转子毛病还是定子毛病,噪音问题就找到了。。。 想想连轴承径向游隙都有点大了,那电机的转子是不是就也许会出现变形哦,都是金属的,强度差不多,敌伤一千吾损八百哦,能使轴承径向游隙发生改变了,相信对电机转子的冲击一定也不小,只是没严重到肉眼能发现的地步罢了。。。 呵呵,加油兄弟,我们快找到真凶了。。。

网友U(2006-08-24):
电机的剩磁,机械部分的检查。

网友V(2009-05-26):
该现象是电机长期工作,轴承间隙变大使铁芯变形所致,出现这个问题电机就完了,只有换新,进口步进也有此现象。

网友V:
该现象是电机长期工作,轴承间隙变大使铁芯变形所致,出现这个问题电机就完了,只有换新,进口步进电机也有此现象。

网友W:
先说说你的电机能不能用吧,这么大机座号的拿手转不动也正常,有的电机有专门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X(2009-07-31):
可能是电机有一对相线短路了,或者轻微短路,所以转不动,用摇表测一下电机的绝缘性,时间久了可能老化了,就形成局部间歇式短路。

网友Y:
太厉害了,步进电机拆开后还能用啊。。。哎

步进电机生产时是先装配再加磁的,拆开后就报废了。。。

网友Z:
大老带刹车线圈啊

网友AA:
情况和你的不大一样

我们这里新买的步进电机用手转是比较费劲些,通电转段时间 再用手转就好些了

网友AB(2009-11-11):
步进电机天生就是这样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太厉害了,步进电机拆开后还能用啊。。。哎

步进电机生产时是先装配再加磁的,拆开后就报废了。。。

我就拆过一台美国派克的单相混合步进电机.开始这台步进电机老是丢步.我就拆开看了,装上后还是能用的.

网友AD:
混合式步进电机就其电磁结构和制造工艺而言基本上会采用先充磁后装配的顺序。

网友AE:
呵呵!就我的经验而言是你的轴承没装好 有点装的不同心 不知道你在换之前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也可能是在你拆的时候把本来的真的转子弄弯了

网友AF(2020-10-08):
好帖子 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