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电动机改造成低压电动机

楼主(2005-12-23):
我们单位有几台高压同步电动机(6KV),现在想改造成690V同功率同转速的低压电动机,特此请教高手!

网友A:
功率是几百KW.用途是什么负载?

楼主:
功率为630KW,负载是空压机。

网友A:
要全面考虑.线很粗.还有变压器容量和启动方式等.是什么形式的空压机?

楼主:
哦,是离心式空压机。如果可以的话,还有两台6KV/1250KW的异步电动机我也想要改了。改690V不行,3KV也可以。大家是朋友:谢谢你关心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