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5-12-23):
大家好
对于开环和闭环有什么区别,如果用在10KV风机上,该怎么用!
一般价格有多少!

网友A:
风机不用闭环的,用一般国产的P系的11KW的

网友B:
要求速度稳定到很高的精度时,一般才用闭环

网友C:
说了半天,你们说的是什么闭环?电流?速度?流量?压力?说清楚了再讨论不迟呀。一般地,风机可用流量或压力闭环,这样可以提高系统自动化程度,省心,也能实时满足工艺要求,减少操作工的劳动强度。

网友D:
对,先搞清楚需要控制的对象是什么,控制的精度有多高,再决定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E(2009-06-30):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你们说的是什么闭环?电流?速度?流量?压力?说清楚了再讨论不迟呀。一般地,风机可用流量或压力闭环,这样可以提高系统自动化程度,省心,也能实时满足工艺要求,减少操作工的劳动强度。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