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5-12-23):
各位工友:
          最近我公司有一台台达变频器,输入电压380v,频率上限60hz

当调至60hz时,我测输出电压为750v,我一头雾水?我各位工友多多指教! 我用的是500型的指针表

网友A:
要用电磁表头的表,不能用数字的,说明书里说的很明了

网友B:
数字表直接测变频器输出电压,误差非常大,采样的精度不够!!

网友C:
那有可能是你的表头抗干扰性能不大好,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不稳!

网友D:
变频器是处于发电状态吗?估计是你的测量问题,可能是表的问题,也可能是测量方法问题。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电压,抗干扰差的表测量不准。

网友F:
你的波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