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汽车衡称重的问题!!!!!

楼主(2005-12-23):
本人最近 看了一些汽车衡称重的文章,发现一个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为什么现今的汽车衡称重都是在承重台支点上安放传感器,而不是在承重台本体上贴应变片(这种结构很简单啊),??

详细的说就是,根据材料力学原理,如果把承重台看作简支梁的话,在这个承重台(简支梁)上两端相应点(距相应端点一定距离)贴上应变片,那么当汽车走在这两贴应变片点之间任何位置,不就可以依据材料力学相关公式计算出其重量吗?  但目前的汽车衡为什么都没有采用这种方式(直接将应变片贴在承重台梁上)????有什么原因???各位专家学者指教!!!谢

网友A:
汽车衡和传感器不必一个厂家生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主要是想知道直接把应变片或传感器贴到承重台的梁上行不行?

网友A:
原理没有问题。问题是怎么标定?

网友B:
称重传感器用的都是弹性的合金钢,承重台钢材不能保证精度.
同时应变计的密封也是问题。
www.zjloadcell.com

网友C:
标定不是问题,传感器用的材料是有讲究的,硬度的调制,贴片后的固化,温度补偿等怎么处理呢,没这么大温度实验箱啊,而且搬运也是问题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D:
直接把应变片或传感器贴到承重台的梁上,这样做可以测量但是精度会受影响。最好使用成型的产品,减少麻烦。

网友E:
你们为什么 一定要那么去想呢?
弹性元件贴片后  难道 就不能镶嵌在平台上吗
这样就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