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精密压力数字表自己的原因都有什么?????

楼主(2005-12-23):
精密数字压力表运行时,隔一点时间就会出现死机现象,此时将电源切断在合上,数字表又可以正常运行,我想让各位有识之士帮我分析其死机的原因。多谢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如果精度在0.000的情况下我建议你用基恩士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我公司一直在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在仔细看看说明书,有可能是内部程序设定,为了省电,几秒钟之后自动关闭,需要读数时重新按下开关就可以了,不要固定时间内又会关闭,而不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