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热管对重油加热,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5-12-23):
由于气温下降重油粘度大,不易点火,想在周转箱中用电加热重油。箱体体积立方米!

网友A:
晕,最近正好遇到电加热管的问题,由于误操作干烧(加热冷水时缺水),18根电热管裂了12根,还好接地良好,没酿成事故,之前的人设计的,现在让我改进。

网友B:
楼主不妨这样做做看,放重油的周转箱应该是够大了(立方米),呵呵,在距箱体底边10CM左右处开孔,先用无缝管做外套管,管头一定要焊死,不然会跑油,里边放电热管就行了。安全措施要注意,断路要用带漏电保护的我公司用这个方式多了,多是加热导热油与胶水等。有事多交流吧。周13157551289

网友C(2006-02-02):
考虑保护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形最好用蒸汽管加热才安全。真要用电热管时,最好间接加热。

网友E:
这和我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就是模温机啊
不过我们生产是的油,水和两用的应该和你说的一样吧
和爱不后悔说的差不多
就是我的是后面可以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