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S520S-0.75KW不能改变频率

楼主(2005-12-23):
各位大侠好我是玩变频的新手,现碰到难题请各位赐教,我的三菱FR-S520-0.75KW变频器调整面板频率旋钮,指示器跟着变化随后闪射几次又跳回原来的频率,如果在闪烁时按下写入键频率就会记忆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这里谢啦!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我看得不太懂
1、修改参数:连续按Mode键,直到显示:Pr..,按SET,显示Pr000,再按SET,三个0将会依次闪烁,用▲▼更改数字,到需要的参数如Pr018后,按set,用▲▼更改数字,到需要的按住set键1.5S,参数保存。
2、Pr79:改变运行模式和参数模式。值为0时为运行模式;为1时为参数模式,可以修改变频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