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6.0 SP2里面的报警控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5-12-23):
请问WinCC6.0 SP2里面的报警控件的使用问题:在报警控件里面如何实现报警记录的查询?如何时间查询等等!多谢了!

网友A:
通过点击报警控件工具栏中的打开选择对话框,然后在该对话框设定相关参数即可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做的报警历史界面如上,在报警控件中,我点击选择对话框,弹出来的选择框是一些乱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小弟的系统软件配置是:WindowsXP SP2,Step7 5.2 SP1,WinCC6.0 SP2!

网友B:
你的运行语言是中文吧,你先把它改成英文,打开上面的画面,看看英文内容是什么,记录下来,然后打开文本编辑器,找到相同的内容,把对应的英文栏上的改成中文即可,不明白可以给我发邮件:gang.liu@56.com

楼主:
楼上这大哥,我把运行语言改成英语了,对话显示非常正常,可以我按照你的说明到文本编辑器里面找不到相应的关键字呀!不如想找System blocks这些关键字也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多谢指教!

网友C:
把时间基准给改了,试试

网友B:
是文本库,改前:

网友D:
不错,是这样的。

楼主:
各位我已经按照大家的方法做了,可是把运行语言改到中文或者英语都不行,效果还是一样的,这次更严重,英文下都出现了乱嘛,估计是我改的地方太多了!可是中文状态也不行,和原来一样!

网友B:
你是不是改的太多了,你只要把一开始的那几个乱码改一下就行,一开始不是乱码的就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