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PLC应用小经验:PLC编程口(RS232)一次意外烧毁的原因分析

楼主(2005-12-23):
RS232是一种经典的通讯方式,至今绝大多数PLC上都至少有一个RS232口,作为编程口和普通的通讯口。
两个多月前,一个同事在现场调试程序时,首先将编程电缆接在笔记本的串口上,然后去接PLC编程口,结果PLC的编程口马上被烧毁。
实际上,我在几年前现场调试时也曾经碰到过类似故障:当笔记本使用外接电源时,PLC的串口马上被烧毁或者表现的现象有点类似于短路――CPU的电源灯忽亮忽灭的;但是当去掉外接电源,笔记本使用电池供电时就没有问题了。注明一下,这个故障倒是与带电插拔无关。
最后查到的原因:当时使用的PLC是DC24V供电,最终发现由于配线的原因将供电电源的DC24V+与机柜接在一起了(实际上DC24V-接至机柜也会发生此后果)。
由于隔的时间比较长,现场的处理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仅仅简单的分析一下。
1、首先应该注意PLC或者其它一些通讯设备(比如文本屏、触摸屏等等),一般在硬件处理上,RS232口的金属外壳是与自身的“接地端”相通的,我用万用表量过几家的产品都这样。所谓的“接地端”并不一定是在接线端子上提供,有可能是在其它地方。
2、在笔记本和PC这方,RS232口的金属壳通常与外接电源的地线、机壳相连。有的甚至将RS232(9针)口的第5脚直接与机壳相连。
3、假如在接线中PLC的供电电源的DC24V+或者DC24V不慎与机柜相连,而PLC的接地端一般又直接接至机柜,这样PLC编程口的金属壳就与电源的+或-端等电位;若笔记本采用外接电源,而外部的AC220V的接地线又接至工厂的接地系统,那么笔记本串口的金属壳就是“零”电位。通常通讯电缆两端的金属壳是短接在一起的。这样当用编程电缆连接PLC与笔记本时,编程口必毁无疑。至于笔记本的串口还是好的,那只能说是幸运了。
4、至于说笔记本使用电池供电就没问题了,是因为这时候金属壳之间没形成电势差。
5、若不进行连接,供电,系统也表现正常而没出故障,这是因为当时的机柜是浮地的,也就是说机柜没有接地。
最后,与这个故障无关,但带电插拔RS232通讯线是错误的操作。RS232不支持带电插拔。RS232的通讯电平是正负12V,这对采用TTL电平(0-5V)的芯片来说是一个危险电压,带电插拔极易烧毁串口。
附:好多年不太接触现场了,随手写点小经验希望能给一些同仁有点帮助。另外,大家多来发表些文章啊,提升一下我们国产PLC论坛的人气。
又及:针对几位朋友的疑问,我刚才又用万用表测试了一台笔记本,型号是DELL Latitude系列的。结果确实是:当接上笔记本外部电源后,AC220V端的“地”线是与RS232串口的金属外壳短接的,我想这是所有PC共同的处理方式。因此上面的分析、结论我觉得是正确的。br>>
这种故障能够碰上的概率不大,不过我几年内碰上了三回,中头彩了,呵呵

网友A:
你分析的好像不对。24V电源和220V电源肯定是隔离的,笔记本的RS232的地和电网的地肯定是隔离的,按照你的分析是不会烧串口的,应该另外有原因的。

楼主:
当时最终查找到就是24V+与机柜接起来了,24V->机柜->CPU接地端->编程口金属壳。最后把线好好接了接就一切正常了。
至于笔记本的RS232金属壳是否是与插头上的线接在一起,周一我再确认一下,我当时用了一台DELL的,印象中是这样。但某些台式机的RS232壳、5脚以及机壳、电源插头的地线是相通的,这个我倒可以确认。AC220V的三相插头除了L、N外,剩下的一个是接地端。

网友B:
我同意的二楼的分析,应该是隔离的

网友C:
笔记本的电源变换器输出与220V隔离不好吧

网友D:
我也是这样编程的,已经好几年了,但没有烧毁呀

楼主:
在上面打错了,不好意思
“当时最终查找到就是24V+与机柜接起来了,[b]24V+[/i]>机柜->CPU接地端->编程口金属壳。最后把线好好接了接就一切正常了。”
至于笔记本的RS232壳是否与三相插头“地”相通的问题,我再确认一下。当时在现场正好是1.2日的深夜,饥寒交迫,没什么心情,查到24V+接至机柜后将接错的线调整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没有继续跟踪下去。

网友E:
请问楼主:串口通讯中带电插拔造成故障的可能性是否 RS485 比 RS232 来的小?

楼主:
好大喜功:
RS485支持带电插拔,它的信号电平就是TTL电平。PROFIBUS_DP等现场总线的物理层就是RS485。

网友:
呵呵呵,我也出过这种状况。
当时是开发一个通信用的控制板,接电话线,因为电话线是-48V,48V+接地,而PC的串口的5V地是接大地的。
而我的板将5V地与48的负端接在一块,上电时连烧了我板上的N个芯片。

网友:
RS232口到底是否支持热拔插,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很肯定的说法,232口烧汇我也碰到过,在记忆中是PC和触摸屏相连的吧,可能是由于电位差的原因,而导致触摸屏232口烧毁,从那次以后我们的所以串口相连的 产品基本上都采用隔离模块隔离,(包括232--485,232--232,232--422。)可是近来我又把两台PC的232口相连通信,带电的情况下拔插竟然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又使我不得不再重新考虑了,
不过最终我感觉最好不要带电拔插232口,关个机用不了多久的,人生漫漫何必争那几分钟呢,在座的各位再工作中还没有达到分秒必争的地步吧!!

网友:
1、从标准角度来说RS232是不支持热拔插的,但是,现在的RS232芯片大厂商的新型号大多支持15KV的抗静电,所以不会因为热拔插而损坏。
2、真正的热拔插是需要在电源上做文章,最简单的如PCI,最长的一根针是地,其实是充放电电阻脚,再是信号,最后是电源,当然也有将使能线与信号线再分一级的。
并且目前有许多热拔插管理芯片,可以减缓热拔插时的冲击。
具体的冲击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与半导体的内部结构等有关。
3、RS232的损坏如上面的说的,主要是电脑的RS232外壳其实与PC的5V地还有保护地是联在一块的,因为通常PC的接地不是太注意,加上对应的设备如果也没有接地好,或者接地好了但内部的安规电容太多,在热拔插时会有一个冲击电流经过232器件,导致损坏。所以大家在热拔插时最好小心一点,在干抗比较重的现场,如地电压比较高的地方,这种情况相当常见。

网友F: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烧了好几个RS485转接器和通讯口,如果将计算机的220V电源与机柜的220V电源用在一起能解决这种电势差吗?

网友G:
我现在碰到过一种情况,我用的松下PLC,东芝本子,在不带电机调试时,本子正常,一上电机,本子自动关机。是串口的问题,但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H:
不管支持不支持热插拔,还是小心一点好。 。。本人的本子现在串口就不好用了,开机找不到串口,,必须把串口卸载了,或禁止了,,再重新开机才能找到,,惨啊,,

楼主:
to 天下第七:
我遇到的是DC24V+不慎与机柜(机柜接地了)短接的情况,你说得情况看起来有些类似,但我觉得用同一个电源是解决不了的。要最终查出是哪些地方短接造成了电势差,消除这些意外的短接地方并把接地处理好,才是最可靠的。
to flywer:
你楼上版主的帖子第三条可能对你有参考意义,你仔细顺着各设备的接地、电源等连接通路检查一下。可以先试一下让PLC机柜“浮地”看看结果 从标准上来说RS232不支持热插拔,这是确定的,大家不要将信将疑,不过我这次描述的故障不是由于热插拔引起的。现在许多设备上用的RS232芯片是抗静电的,但个人认为还是不要以身试法的好,现场遇到的问题已经够乱的了,若在这里再引起麻烦太不值得了,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I:
我天天都在带电挺拔,怎么会没有一点问题呢?我的运气比较好吗?

网友:
不是你的运气好而是你的环境好,我在公司实验室也是天天带电拨插,如果按我部门12人每人每天拨20次,基本上两三个月才烧一台电脑的串口,呵呵呵,所以现在有好几台电脑都改用带隔离的串口卡了.

网友G(2006-04-21):
下面引用由suwnu在 2006-1-12 22:31:00 发表的内容:
to 天下第七:

 我遇到的是DC24V+不慎与机柜(机柜接地了)短接的情况,你说…
--------------------------------------------------------------------------------------------
PLC有一进线220V电源接地保护,请问此处可否与设备接地连接,且我的设备中有直流24设备,也有接地保护,此处接地应怎样理解

网友J:
我也在不同的工作环境碰到通讯口,或适配器烧掉的事,但现场都是有电焊在焊接,另外plc 没有装隔离变压器,当然这两个设计不是我,在调试时也没有注意会谁会突然焊接。建议设计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K(2006-06-12):
说明PLC端的232接口的防护不够过关,我见过一种PLC,在使用中只会烧毁电脑的232口,而PLC的232口是从来不曾被烧的,: )

网友L: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本本没有串口,我是用USB-RS232联接的,会不会出一以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