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OPC 通讯问题
ifix opc

楼主(2005-12-23):
我用ifix OPC v7.33通讯,大约有两千点,采用异步传输方法,但经常有通讯状态为bad,重新连接后又正常good,但还会出现bad;另外还会出现数字量写不下去和读不上来的情况,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看看自助资料里面的---iFIX组态软件在某电厂辅控系统的应用。
看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