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下SIEMENS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05-12-24):
今天闲着没事,研究了一下SIEMENS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发现它可以直接接PT100,热电偶等传感器,但我公司的PT100和热电偶都是经过变送器之后再接模拟量输入模块的,(4-20mA).我有点想不通啊,难到为了多捞点钱而设计成这样,还是别的什么///....  头晕!!!!!!

网友A:
1、采用4-20MA信号比直接接传感器节省通道
2、采用4-20MA信号比直接接传感器信号质量好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怪石在 2005-12-24 9:59:00 发表的内容:
  1、采用4-20MA信号比直接接传感器节省通道
2、采用4-20MA信号比直接接传感器信号质量好
--------------------------------------------------------------------------------------------
说得对,PT100,热电偶要占2个通道

网友C:
实践中,其实我觉得我们采用4-20MA的信号主要理由是用电流源的性质.
经常发现用户使用热电偶延长线不用补偿线,结果冷端补偿没有,电线长了还有压降.热电偶的线性完全是没有了.
电阻测量由于先给电阻施加电压测电流,或施加电流测电压,在长距离时经常碰到电压降落引起的线性差.

而电流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还是信号采集质量好的缘故吧

网友E:
那你们谁知道模拟量程序(S7-200)是怎么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