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热继电器

楼主(2005-12-24):
我用的施奈德LR2热继电器,控制柜接好后想模拟测试热过载后动作情况,主电路没有供电,只给控制电路供电后,按下模拟脱扣钮后热继电器没有动作,常开、常闭触点都没动作。
请问是不是主电路没有供电的原因还是有别的原因?
谢谢赐教!

楼主:
问题很菜吗,那位帮忙回答一下,急切等待中,谢谢!

网友A:
按下模拟脱扣钮后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应当断开,而常开触点不会闭合。你再试一下。。。

网友B:
我还没发现这样的起情况,按下红色的停止钮一般都是可以断开常闭触点的,要不复位再试一下看看不会,还不行就怀疑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了,都试过,就差接上水泵再试了,不行就换别的牌子看看,我以前也没有遇见过,所以没有经验。

网友B:
我用了很多施奈德LR2热继电器,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建议用LG的吧!
那样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参考!
wujinggreat@163.com

楼主:
可能这次买的是仿施奈德的,假货,虽然牌子是,感觉做工不是很好,不过就算是仿的,功能也应该没问题,有点烦!

网友B:
假的很多,要注意质量!!!!

网友D:
肯定是坏了。

网友E:
是不是红色停止按钮坏了,就一个不行还是都不行

网友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动手测试过热继,我测试了一个施耐德的LR2-D1310-N。
热继是双金属片做成的,按测试按钮主回路并不动作,总是接通的。
按红色的STOP按钮,常闭触点断开,常开不动作。
按测试按钮(标TEST),常开闭合,常闭断开。

网友G: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是假的施耐得,因为我刚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换了就好了。别人告诉我现在假的好多,还有一些鉴别方法。

网友:
能告诉我们鉴别方法吗

网友:
可以告诉我们鉴别真假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H:
热继上有个TEST测试的小孔,在有机玻璃板下面
捅它可以让热继跳

网友I(2006-11-09):
肯定是坏了,无论是什么品牌的都应该功能一样

网友J:
说得很对,热保护器坏了.

网友K:
热继电器应该是好的,按TEST后,主回路应该是断的,但是辅助常开常闭是不变化的,如果把有机玻璃下面的小孔捅一下,才是热继电器动作的真实状态,同是小孔内的颜色变为红色,常开常闭才动作。

网友L:
我用了这样的热继好几百只没与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假货,我们都是其代理商那里直接采购的,一般不回出问题!

网友M:
旁边有个自动复位的小螺丝你拧了么 ,拧一下。 不然是按不下去的。

网友:
东西坏的吧,

网友N(2006-12-20):
施奈德的和别的不一样的。旁边有个自动复位的小螺丝你拧了么 ,拧一下。 不然是按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