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12-24):
本公司有1个DANFOSS变频器2900的。突然停车。故障报14,32。查看是W相接地,电机接地。拿下电机后,摇电机一切正常,并没有发现接地。我怀疑是变频器错报。
各位: 应不应该把下口拿下直接试验变频呢?大概能是那里的毛病呢?

网友A(2009-03-09):
2900的变频器有误报警的,本公司也有过。是UDC过压报警。是由于电网电压不稳引起的。但换成2800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