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没有速度反馈能启动吗

楼主(2005-12-24):
直流电机在没有速度反馈的情况下,西门子6RA70调速器的参数如何调整,电机能匀速升速启动后达到正常运转速度,大侠们请指教

楼主:
来人呀,帮帮帮我

网友A(2008-05-23):
我也想知道!帮忙呀!高手们

网友B:
我也不知道,要是你问变频器的我可以给你解答。不好意思。

网友C:
P076、78、82、83、100-109。

网友D:
使用电枢电压反馈就可以,但不能进行弱磁控制

网友E:
用电枢电压反馈就行了

网友F:
用电枢电压反馈就行了,参数选择速度反馈方式就可以i

网友G:
P083=3.P081=0,就可以了

网友H:
590   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83683865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