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有和VB通讯的控件吗?

楼主(2005-12-24):
"三菱有全系列PLC和通讯模块的控件(MX Component),在VB中使用该控件,编程非常简单!"以上为摘抄.
请问,松下是否也有类似的VB控件呢?

网友A:
有。你可以到松下的网站上去下载试用版。(www.nais-plc.com)

网友B:
omron有全系列PLC在VB中使用的通讯控件吗?

网友C(2006-02-21):
mscomm 就可以,只要你设置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