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绕线式电机进行变频改造

楼主(2005-12-24):
75KW绕线式电机进行变频改造,请高手指教?

楼主:
电机参数:(起重用异步电动机)
定子   380V  160A
转子   325V  149A
75KW   50HZ
现为: 起动频率:40次每小时
      调速方式:绕线式切二次电阻

网友A:
我们是15KW的绕线式电机,用三菱的变频器改装。
只是把转子的线圈短接即可。

网友B:
请仔细考虑可行性,尤其是起重电机.不是将转子短路就行,那将造成启动转矩严重下降

网友C:
有适合你用的驱动,参考<<电气传动>>2005.10

网友D:
如果用在起重机走行上,7.5KW要多少钱一个.具休三菱的什么型号呢.是小车走行,除正反转有5路数字输入,用轮控制器依次闭合触点来控制,触点不能组合

网友E:
我曾经在10T桥抓上进行改造,90KW的,用的是日立SJ300的变频器.
欲了解详情,联系hanchfei@126.com

网友F(2008-12-01):
绕线电机在变频改造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建议重新选择电机

网友G:
如果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用在走行机构中,将转子短路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在起升机构,这种方法是不行的,最好使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我曾经做过改造项目,就是将绕线式电动机改为了变频器专用电机,是使用的安川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