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频繁启停的对策

楼主(2005-12-24):
请教各位:我现在想选用一可变速的电机,功率300-400W,转速1500rpm,使用工况是频繁启停,每小时约360-600次启停。不知该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和调速器?1、三相电机+变频器2、直流伺服电机+直流调速器?哪种方案更合适一些?频繁启停会不会烧电机或变频器,或者变频器经常保护?请专家指导!
如果频繁启停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另外直流伺服与直流电机有何区别?我这种工况是不是需要直流伺服(对输出转速精度要求不高,只需能变速,电机输出500-1500rpm)?

网友A:
需求量多少?可以定做

网友B:
可用直流无刷电机加驱动器,比变频器还便宜。这个网站上有详细的参数介绍:www.hansen-auto.com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这种频率的频繁启停有无影响呢?

网友C:
可以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liheqi

网友D:
这个起停确实是很频繁的。我觉得用变频带普通电机或伺服控制控制都可以,当然要看负载的过载情况和惯性,用伺服控制更保险,用变频器放大一档吧!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如果启停过程中不出现大的过载电流,而且仅仅是频繁启停而不是变频器频繁上电的话,用变频器就可以了。伺服虽然更适合这种场合,但是一来变频器可以用,二来精度要求不高,没有必要用贵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