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讨厌的Twido----plc

楼主(2005-12-24):
我先购买了一台Twido的PLC开始使用,程序已经编好了,可不能下栽,买的TSXP3030-C的编程线电脑根本就不认,没有反应,(已装驱动)麻烦施耐得的技术人员解决一下,如果不行,我将使用其他的品牌。..........

网友A:
USB电缆通讯经常会出问题,用TSXPCX1030-C的串口电缆就很少会出现驱动安装不成功的情况,只是有些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请况.USB接口不能用!主要是现在的笔记本没有9针的COM.另外买来的USB转9针COM,经常连接不了

网友C:
笔记本电脑可以考虑用PC卡转RS232口,进口的较贵,国产的才100多元,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D:
除了要正确安装USB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以外,在软件连接时还必须在“控制器”->“选择连接”中选择“USB”(默认为“COM1”连接),不妨检查一下。至于从市面上购买的USB转串口电缆,也许连其它牌子的PLC还好,但要跟施耐德的PLC连就难说了。

网友E:
笔者用过,通讯编程挺简单的,您可以检查一下电缆中拨码开关的位置以及通讯参数的配置。

网友F:
可以用几十块钱的RS232转485替代施耐德TWIDO的编程电缆,我用过,并且是在笔记本电脑上,笔记本电脑要用USB转九针口

网友G:
施耐德最新的USB电缆,3月份上市。

网友H(2006-01-26):
施耐德办事处有USB编程电缆的使用方法,你可以到当地办事处去询问.

网友I:
不是所有RS232转485转换器都可以用的.

网友J(2006-06-01):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新买的USB编程电缆能连接Micro,却连不上Twido。用一条很久以前买的USB电缆就可以。
这可能是电缆版本的原因。

网友K:
发第一个贴子的兄弟,技术问题本来就非常复杂,我理解你的困难,但你这样说这个问题,我总觉得太孩子气了吧........

网友L(2006-07-03):
不知道楼主有没安装USB下载电缆驱动程序?如果只是装了软件没另外安装USB下载电缆驱动也是没办法通讯的。编程软件里同样也USB通讯口的选择。如果需要USB的驱动加QQ33014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