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异常报警

楼主(2005-12-24):
本人在维修一台数控雕刻机中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及出现数控程序结束时出现变频器报警,显示故障为输出段短路,电机漏电一类的问题,在更改输出线路后,还能出现此故障,在执行下次加工程序时必须按回复键才能继续加工,试请问该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有无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是否有大接触器动作。

网友B:
我相信这不是干扰。数控程序结束是什么意思,是停下来还是怎么样?如果停车末端出现输出端短路,应减小RI补偿或增大启动频率。

楼主:
数控编程程序结束,即结束指令操作。之后主轴会自然停止,但是主轴停止下来 出现了变频器异常报警。要启动电机重新进行下一个程序运行时必须按变频器回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