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9针串口坏了与西门子S7-200的PLC怎么连接

楼主(2005-12-24):
我的电脑的9针串口瘫掉了,急急急急要编程啊,不去那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
谁知道怎么把25针的打印机接口转9针串口用?

网友A:
有usb转串口的线,几十块钱,不过得买的时候得注意试一下,并不一定所有的线都合适。
好像西门子也有直接使用usb口的编程电缆,但估计价格比较高。
另外,市场上还有以太网转串口的模块,但这个价格就很高了,我用过moxa的一种要1000出头,但挺好用的。
或者去修笔记本吧

楼主:
谢谢!谢谢!
您的建议都很有用!我买了一条USB转串口的线,可是不能用啊,js却不给换,我好郁闷啊!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很有用,我买一条USB转串口的线,可是不能用,JS又不给换了,好郁闷啊!

网友B:
USB转接的,我用过

楼主:
老兄,介绍介绍你的经验,你是什么牌子的USB转接线
要做那些设置?我怎么都搞不好啊,拜托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