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12的系统时间

楼主(2005-12-24):
对s7-312如何设定系统时间;当s7-312与op270相连时,如何用s7-312读取op270上的系统时间???

楼主:
各位大侠,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A:
利用HMI的40号工作号,将HMI的时间读到PLC

楼主:
to:zz11382:
感谢指点,但是我没明白“利用HMI的40号工作号”的具体做法?请详细指点,我的邮箱:zhangch757@126.com

楼主:
是否可以从MPI网上给op270下载程序?

网友A:
在OP270上建立区域指针,这个区域指针用于工作号40,然后在PLC上往区域指针里的一个特定字节写数据,HMI就把时间等回写到区域指针的特定地址

网友A:
PLC作业参考
功能
操作单元上的功能均可由PLC程序通过PLC作业进行触发,例如:
显示画面
设置日期与时间
修改常规设置
在该在线帮助中,可以找到涉及到的所有可能的PLC作业总览,一个以字母顺序排列,另一个以作业号顺序排列。
结构
一个PLC作业由四个数据字组成。第一个数据字右字节电包含作业号。根据功能的不同,至多能在数据字2到数据字4中传送三个参数。
按数字顺序排列的PLC作业
2 熄屏
3 打印画面
4 驱动器端口/设置继电器
12 允许/禁止消息记录
13 语言
14 设置时间(用BCD码编码)
15 设置日期(用BCD码编码)
21 报警消息显示模式
23 设置口令级
24 口令退出
37 事件消息溢出警告开/关
38 报警消息溢出警告开/关
41 传送日期/时间到PLC
42 从PLC取LED区
43 从PLC取事件消息区
44 从PLC取报警消息区
45 从PLC取确认区
47 将LED区直接传送到操作单元
49 事件 - 删除缓冲区
50 报警 - 删除缓冲区
51 选择画面
69 将配方数据记录从PLC传送到TP/OP
70 将配方数据记录从TP/OP传送到PLC
72 将光标定位于当前画面

楼主:
十分感谢zz11382的指点,新年快乐!

网友A:
看来你是已经解决了.
工作好是SIEMESN HMI很重要的概念,有了他,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解决了问题不忘来反馈一下,很好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