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20!!!!

楼主(2005-12-24):
该变频器的电压标准怎么选择?它有200-230v与380-440v两种电压范围,代表什么意思呀?依我国的市电标准我该选哪个型号的???????

网友A:
电压与你的的驱动电机匹配,如果电机可以接成3相AC220V,可以用前者,如果电机只能接成3相AC380V,就只能有后者..注意前者是单相进/三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