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C500和Panelview编程的几个重要问题,急!!!

楼主(2005-12-24):
请各位大侠协助解决以下全部或部分问题,不胜感激:

1、SLC500的所有IO模块,在通讯连接成功后在Rslinx中怎么没有显示DI/DO/AI模块,(以前使用过ControlLogix,可以在RSLinx显示所有模块),那么怎样知道所有的IO模块都已经配置成功了呢?

2、SLC500上使用的Prosoft模块,请问如何配置?

3、数据格式如何定义:包括DO/DI/AI/AO/Prosoft模块上的数据?

4、在Panelview中如何定义SLC中的Do/DI/AI/AO等数据?

5、在计算机的RSView中如何定义?具体数据如何表示?

急盼有效恢复!!!

网友A:
1.SLC500只能显示一个机架,下载一下就知道了
2.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模块,一般Prosoft的都有一配置TEXT,在里面修改一下,根据你的需要,然后下载下去

网友B:
1、SLC500的所有IO模块,在通讯连接成功后在Rslinx中怎么没有显示DI/DO/AI模块,(以前使用过ControlLogix,可以在RSLinx显示所有模块),那么怎样知道所有的IO模块都已经配置成功了呢?
答:Contrologix是基于背板通讯的,所以在RSLinx中看到所有的模块信息;SLC不是基于背板通讯的,在RSLinx只能看到一个CPU信息,配置IO只需在RSLogix500中读取IO就可。

2、SLC500上使用的Prosoft模块,请问如何配置?
答:察看Prosoft通讯模块的说明书。

3、数据格式如何定义:包括DO/DI/AI/AO/Prosoft模块上的数据?
答:SLC都是基于IO文件进行编程,你只需用N文件、B文件的数据。

4、在Panelview中如何定义SLC中的Do/DI/AI/AO等数据?
答:在PanelBuilder32中定义Tag,并设置Tag的格式。和SLC的通讯可以通过IO Mapping或者Messageg来实现。

5、在计算机的RSView中如何定义?具体数据如何表示?
答:RSView是典型的MMI,设置和底层PLC的通讯路径,读写PLC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3-10):
学习一下
期待更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